【请教】图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1-01-08):
这是个电子负载的原理图,请教一下图中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A:
当VP<VN时,钳位误差放大器(EA)输出=VP-0.6,不至于跑到电源负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VP

请问不加二极管有什么坏的影响?

网友:
运放压摆率有限,减少摆动幅度可以加快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