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H3安卓7.0,移植rtl8189ftv,无法正常使用,有移植过的吗?

楼主(2021-01-08):
现在情况是驱动已移植好了,但是在安卓设置里面打开wifi,十几秒后就自动关闭,下面截图是日志,但是使用热点功能又是可以的,可以正常打开,手机也能连上这个热点。

网友A:
unknow没处理好,崩了,检查那部分代码

网友B:
"1.从全志服务器下载安装repo引导脚本,将username替换成客户下载账号的用户名" 楼主全志他们下载资料要自己下载,repo引导脚本在哪里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know没处理好,崩了,检查那部分代码

查了下,没找到问题,还有另一个日志,可能是这个服务没跑起来,所以获取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从全志服务器下载安装repo引导脚本,将username替换成客户下载账号的用户名" 楼主全志他们下载资料要自 ...

没下载过,资料就是买了块板子,店家给的资料,里面就有全志原厂的资料。

楼主:
还没解决,自己顶一下,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