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取信号的实部和虚部?

楼主(2021-01-09):
我想提取信号的实部和虚部出来,应该用什么电路?或者有没有现成的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信号的实部和虚部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号的实部和虚部是啥?

估计是fft的实部和虚部

网友:
要做正交混频

网友:
可以参考自平衡电桥。

网友:
如果是正弦波的话,我知道的有两个方案:一个是fft,另一个是鉴相。

网友:
不就是iq信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fft的实部和虚部

我想测量复阻抗,所以想要得到复阻抗上面的电压和电流的实部和虚部来计算复阻抗。

网友:
不就是 相位和幅度吗。你把相位测出来即可。

网友:
构造相关函数也可以

网友C:
<新概念模拟电路4> 第5.7章锁定放大器章节,你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双项位法,300kHz以下的商业电桥基本都是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5.7章锁定放大器章节,你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双项位法,300kHz以下的商业电桥基本都是这个原理 ...

太佩服你能详细列出具体章节,记忆力惊人啊!

网友:
锁相放大器

网友:
大哥,现实信号中没有虚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5.7章锁定放大器章节,你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双项位法,300kHz以下的商业电桥基本都是这个原理 ...

好的,刚好我手里有一本,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