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单面板贴片和直插元件同时存在的批量焊接问题

楼主(2021-01-09):
坛子里有做生产的吗?
如题,如图:
这样一个板子,贴片和直插元件同时存在。一般都是怎么焊接的?现在的情况是不能改成全部直插或者全部贴片,是不是这种画法是最适宜生产的方法?

网友:
贴红胶过波峰焊。

网友A:
将贴片元件和插件元件放在同一面,插件元件可以浸焊或者波峰焊
目前设计插件元件只能手工焊接

网友B:
问下你们的贴片厂.  我之前做过一批红胶的, 贴片也过波峰焊, 但是焊接效果差.

网友:
红胶工艺,插件和贴片全部采用波峰焊。
或者贴片采用回流焊,插件用过炉载具对贴片元件进行遮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你们的贴片厂.  我之前做过一批红胶的, 贴片也过波峰焊, 但是焊接效果差.  ...

贴片元件红胶工艺过波峰焊对画板有一定要求的,比如贴片元件的摆放方向,尽量不要有引脚是波峰的背阴面。脚密的元件增加盗锡焊盘等等。
以前日系小家电用红胶工艺过波峰焊蛮多的,焊接效果并不会差,主要就是设计的时候就要针对红胶工艺对元件布局和布线做优化。

网友C:
楼主用的直插件都有贴片零件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贴片元件和插件元件放在同一面,插件元件可以浸焊或者波峰焊
目前设计插件元件只能手工焊接 ...

放同一面的话,插件的焊盘就盖在元器件底下了,这样也可以波峰焊吗?万一有插件坏了,是不是就无法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直插件都有贴片零件替代的。

主要是个蜂鸣器,贴片的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同一面的话,插件的焊盘就盖在元器件底下了,这样也可以波峰焊吗?万一有插件坏了,是不是就无法维修了 ...

放同一面,先回流焊再波峰焊,不用做治具,效果也要好

网友D:
放同一面,先回流焊再波峰焊+1
如果按1楼图那样布板,一种方法是贴片厂要让十几套波峰焊治具挡住贴片元件,治具费用都要一两千块;另外一种就是红胶工艺,但是还不如所有器件放在同一面省事省钱

网友:
楼主这个板,红胶+波峰焊工艺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同一面,先回流焊再波峰焊+1
如果按1楼图那样布板,一种方法是贴片厂要让十几套波峰焊治具挡住贴片元件, ...

单面板哦,放同一面应该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面板哦,放同一面应该不行吧。

从你1楼的图来看,贴片元件在底层,而插件都是通孔,两边应该都有焊盘吧,所以把1楼的插件全部放到底层,那插件引脚的焊盘全部就在顶层,这样顶层就是波峰焊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