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仪带宽VBW到底怎么算的,模拟和数字的什么关系,附一个很简明的文档

楼主(2021-01-09):
关于频谱仪带宽RBW VBW, 很简明的文档。

RBW很好理解,VBW是把采集到的信号再进行低通滤波,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好像主峰的信号并没有明显的滤波,不然肯定被削很多呢?

网友A:
主峰信号又不是高频信号,VBW滤波只能把检波后高频信号滤除,相当于曲线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峰信号又不是高频信号,VBW滤波只能把检波后高频信号滤除,相当于曲线平滑 ...

把这个扫描出来的结果,进入一个数字滤波器,数字滤波器的带宽是VBW(假设VBW = 0.1 RBW)。那这个VBW的实现用数学怎么表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这个扫描出来的结果,进入一个数字滤波器,数字滤波器的带宽是VBW(假设VBW = 0.1 RBW)。那这个VBW的实 ...

数字滤波器参考模拟滤波器设计

这个VBW设计成FIR低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