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外围框画在mechanical15就行吧?

楼主(2021-01-09):
如题,以前边框画在Keepout,现在这个层要画线禁止布线,我只知道边框可以画在机械层,但是看到机械层有三个,看了看三个机械层里面有东西,集成电路边框等,做个板子比较大要花八九十块钱,特上网确定一下,画边框可以在mechanical15吗?多个机械层随便选一个就行吗?

网友:
可以用任何机械层描述板子外形,加工说明文件里告诉板厂就行,但是选用的机械层,不能包含其他非板子外形相关的框线,比如你说的芯片外框等,一般都是选用机械1层,你只看到3个,是因为别的层没有打开使能

网友:
mechanical1外框,另外打板的时候把keepoutlayer删除

网友:
选个颜色和keepout不一样的方便些,打板时删除keepout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