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蓝牙芯片型号

楼主(2021-01-09):
该蓝牙芯片的丝印可能是自己定制的,如下图所示:

这个丝印应该是被打磨掉了,查不到。

这个蓝牙芯片的外围电路超级简单,现在想知道芯片信号,不知道坛友有知道的吗。

推荐类似功能的蓝牙芯片型号也行,最好内部直接带一个C51内核,我直接写应用代码,驱动几个IO口就好。

网友A:
这个芯片是M0内核的,就说这点吧,说多了可能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M0内核的,就说这点吧,说多了可能不太好

是国产还是进口的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国产还是进口的亲?

已私信回你

网友:
价格如何

网友:
wch579, syd8810, esp32-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