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多台主机代码,文档同步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楼主(2021-01-09):
有时候小文件比较多,要求可以快速同步。
最好这个同步软件可以放在ghost镜像里面,这样ghost装机后软件简单配置下马上就能使用,不需要重新装同步软件。

试过seafile,这货配置老是坏,同步乱成一锅粥了,真难用

网友:
svn?我喜欢用这个

网友:
配个svn服务器,不香吗

网友:
代码的话推荐subversion/Git,文档的话推荐文档管理系统
svn的话本地会存一份作为比较参考,然后再留一份让你改,所以你要是有50G的文档,本地要占100G空间,考虑一下规模
git比较灵活,但是一般人不好掌握,作为程序员没啥问题,但是一般用户未必习惯
纯粹的文档,建议直接用文档管理系统,直接网页能看就完事了,下载到本地改改再传上去,别同步了

网友A:
代码必须要用git。文档用群晖d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必须要用git。文档用群晖drive。

你用的是白群晖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白群晖么

我用的是黑群,刚好手边有合适的小主机,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就装上了群晖
白群硬件稳定性更好点,用着也踏实,省的折腾。

网友:
综合考虑的话,代码管理还是得上git。
增量式提交,多地备份,体积小,安全性高。

网友:
微软TFS 了解下。 代码 文档管控 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黑群,刚好手边有合适的小主机,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就装上了群晖 。
白群硬件稳定性更好点 ...

你的小主机是卧牛星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