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用20元港币购买到二手地摊档〈九成新〉(DTMB地面数码广播电视接收机顶盒)

楼主(2021-01-09):
第一张图片的电视机顶盒应用当中有小小问题(应用了五年)。

第二张图片的电视机顶盒几年前在家中楼下捡的,去年在应用,也是应用当中出现小小问题。

第三张图片的电视机顶盒昨天下午用了20元港币购买二手货,现在一直在使用没有发现有问题,这样的机顶盒具备有视频录影功能,只需要插入USB(U盘或移动硬盘)。

网友A:
大陆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陆可以用吗?

之前在深圳罗湖区可以应用收看到香港电视台节目的,其它地区就不清楚了。

网友B:
这就是地面波吧,
我前段时间100包邮买了台支持mpeg4/avs+的盒子,打算收香港节目,折腾了多天天线没搞定,就放着吃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在深圳罗湖区可以应用收看到香港电视台节目的,其它地区就不清楚了。 ...

DTMB地面数字广播吧? 二十多年前我在河源也能收到香港信号,当时好像有人说是博罗转发的。
十年前我也买过一台,在深圳随便挂个天线都能接收到很多电视台,后来机器不用找不到遥控器了。
2015以后出的电视机基本上都有这个接收功能的了,所以不用再折腾这种接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TMB地面数字广播吧? 二十多年前我在河源也能收到香港信号,当时好像有人说是博罗转发的。
十年前我也买 ...

2008年购买42寸LCD电视机(清华同方牌)当时要5千多元港币,因几年前收接高频部份出现故障(现今只是一部42寸显示器),所以一定要应用DTMB接收机顶盒,才可收看电视讯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地面波吧,
我前段时间100包邮买了台支持mpeg4/avs+的盒子,打算收香港节目,折腾了多天天线没搞定, ...

要用鱼尾天线,你在深圳哪个地址收不到?

楼主:
昨天中午在香港电子一条街(鸭寮街)的街边档购买了一个机顶盒(遥控器)45元,因之前使用的遥控器已经不能使用了,所以要更换新的。

楼主:
昨天将(PHD898 机顶盒)拆开,前面的面板USB插入口是插入U盘的,插上U盘就不能关上小门容易藏尘埃(非常不满意这个设计),所以进行改动,要将这个USB接口两个螺丝拆掉,再连接一条USB(12英寸延长线)引到机壳背面输出,再插入64GU盘,就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