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放电一体芯片,5v充电,12v放电给小车用有推荐的么

楼主(2021-01-10):
如题,电池3.7福特,升压12福特给遥控车的电机供电。

网友A:
估计没有这样的芯片。因为市场需求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有这样的芯片。因为市场需求太少。

那就是给3.7并联电池充电,供电的时候通过升压电路升压?

网友B:
太多了, 南芯sc8902A,  不过市面上有没有货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 南芯sc8902A,  不过市面上有没有货就不知道了。

推荐一个有货的呗   好用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最简单弄个机械开关不行吗?
充电时拨动到A档,供电给12V负载时拨动开关到B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弄个机械开关不行吗?
充电时拨动到A档,供电给12V负载时拨动开关到B档。  ...

没听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有货的呗   好用的

你需要多少? JLC都有货。

网友D:
充电用过TP4065,升压用过MC3306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用过TP4065,升压用过MC33063

就是这种类似平衡车的供电方案,都是3.7v电池为主,然后升压是吧?
而不是直接采用那种串联的电池,给串联出电池找相对高压的充电ic?

网友E:
上海如韵,http://www.consonance-elec.com/    CN3303 3304  可以参考一些,不良,现象充不进,充不满。在批量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海如韵,http://www.consonance-elec.com/    CN3303 3304  可以参考一些,不良,现象充不进,充不满。在 ...

充不进有解决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