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卡13.56MHz,手机NFC能复制使用,如果买空白卡是uid还是cuid?

楼主(2021-01-11):
门禁卡13.56MHz的(圆形钥匙扣形式),手机NFC能复制使用,想网上买几张空白卡备用,用手机的NFC功能写入数据,是买uid卡还是cuid卡?

网友:
空白M1卡,可修改0扇区0块的
TB一块钱一张

网友:
cuid卡,正常的读写扇区就可以修改第0块信息
uid卡需要特殊指令才能修改

网友:
手机用什么软件

网友:
同问 手机用什么软件?

网友:
是啊,手机啥软件,也关心

网友:
同求手机软件,用自带的软件读不了门禁卡

网友:
读门禁卡说是加密卡,复制了也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app?

这个必须root才可以用吧

楼主:
终于能访问论坛了。
回楼上各位,我手机是realme x2,没有root的,只能读13.56MHz的卡,估计因为我这个门禁是未加密的才能读取成功。
手机的APP是NFC Writer和MIFARE Classic Tool,淘宝买了几个cuid卡,用手机将门禁卡复制过去了。
如果是加密的卡,估计没那么容易。

网友C:
M1卡只要有一个分区密钥是已知的,其他区都能破解,手机端没好用的软件,电脑上工具很多。

网友:
亲测,CUID卡能复制成功

网友:
CUID起步,好点的用FUID或者UFUID,原因是很多刷卡地方加了防火墙,UID直接识别导致失败

网友D(2021-03-07):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root才可以用吧

不用,这个用来改水卡超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这个用来改水卡超爽

试了电梯卡,太容易了,太方便了

网友:
这个软件怎么用,网上买了几张卡,没有复制成功

网友:
我这里的读卡器很牛叉,cuid卡刷一下就挂掉。

网友:
手机的APP都很弱鸡,很多都说加密卡什么的直接不给复制,倒是小米手环5NFC版本,可以复制我小区的门禁卡

网友:
我用的是CUID

网友:
去年开始,新建的小区和老小区改造的,统统上刷脸了,再刷卡的都被人嫌弃了,说是破烂,落后,垃圾

楼主(2021-05-02):
好奇怪,原先用手机NFC复制的门禁卡是可以用的(2个门禁卡都复制在手机),今天试了下提示无效卡。
但是物业发的2个原始门禁卡是正常的,不知道物业在门禁上动了什么,可以知道我手机上的是复制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1卡只要有一个分区密钥是已知的,其他区都能破解,手机端没好用的软件,电脑上工具很多。 ...

不对,M1卡除了0扇区的访问不受加密控制字控制,剩余15个扇区可以分别加密。采用不同密码,分别不同的控制字,写入不同的权限(包括控制字读自身被读写的权限),控制本扇区的读、写、擦除策略。
当然,多数开发厂家采用1-15个相同的Key A & KeyB;然后就能都通过猜密钥的方法套用到后面的扇区。
我朋友曾经应用户的要求,破解过大厂的卡,比如:J顺。
通过软硬件工具,拿到J顺的密码,把所有当前消费数据全部导出,并重新在3天内通知所有人上缴卡片,格式化所有卡,然后用在新消费系统里,不费一张用户卡,重写所有用户卡和消费余额,达成了客户全面保全数据、迁移新系统的要求,这对垄断企业就是灾难。
但是如果各区采用不同密钥,并且禁止读取控制字,那花费的时间将难预估量。
其实M1卡不是不安全,是厂家为了降低开发门槛,减少部署的麻烦,在服务器端就没设计分扇区加密,没有全面的控制加密Key和控制字,然后……就遇到了我朋友

顺便说一下:这种企业一般是分区域注册有分公司的,分公司给客户的案子设置随机密码(当然区域公司自己有备案),为了垄断市场防范外部卡进入系统,也为了项目回款安全,这个卡密、包括专用的发卡机,是不会给用户的,甚至用户都不知道为啥一样的卡,在系统内无法注册下发,就只能花钱买高价卡。

总公司也有自己的顾虑,万一KeyA、KeyB被区域公司都加密了,区域公司因某种原因离线(包括并不限于:集体叛逃、破产、地震、电脑坏了资料全挂了等等), 那对客户售后将是无法维系的,因此他们基于这个原因,服务器端不加密控制字,也不支持扇区独立加密,这样也不用太复杂的培训区域公司的技术员。
于是,就有了这个漏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对,M1卡除了0扇区的访问不受加密控制字控制,剩余15个扇区可以分别加密。采用不同密码,分别不同的控 ...

M1毫无安全可言,用PM3很轻松解出,已经开始流行CPU卡了接近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对,M1卡除了0扇区的访问不受加密控制字控制,剩余15个扇区可以分别加密。采用不同密码,分别不同的控 ...

M1卡的验证漏洞了解一下。
不同扇区用不同的密钥,只要知道一个扇区的密钥,其他扇区都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