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上一会论坛速度飞快,可能突然就上不了?【本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21-01-13):
我终于意识到原因了:

是刷新太快,被我们目前配置的高敏感防火墙给封了。

解决方法:飞机进入飞行模式一下,再关闭飞行模式,手机4G就会重新获得一个新IP。

这时可以继续访问论坛。

如果你是使用WiFi,要确保WiFi也刷新了上网IP。

我们迟些会解决这个问题。

【注】大家可以访问 https://ip138.com,获得自己上网的IP,看看是否发生变化。被论坛误封锁了,换个IP就能继续。

【最新消息】我们已经调整了防火墙参数,不会动不动就封锁。另外IP被封锁1小时后会自动解开。

网友A:
我说怎么WIFI上不了,一切换到流量就能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怎么WIFI上不了,一切换到流量就能上了

目前回复帖子后特别容易被封锁。

我们正在微调防火墙敏感性参数。

楼主:
已经调整了参数,马上测试一下。

楼主:
大家也配合一下测试,有问题马上告诉我。

楼主:
被封锁后,半小时会自动放开。

这也解释了为何一阵阵的可以上,然后又上不了。

开始我也困惑。直到观察到这个问题。

楼主:
调整参数好后好多了。不会动不动就被封锁。

楼主:
拦截ip一个小时后自动放行。

不能上论坛的,1小时后就可以。

参数我们也调整好,不会动不动就被封锁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拦截ip一个小时后自动放行。

不能上论坛的,1小时后就可以。

出了什么问题,打开网站还要计算一个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了什么问题,打开网站还要计算一个题目?

目前我们在被大流量的CC攻击。

这是一个防御CC攻击的方法:新访问第一次需要计算题目验证。

迟些没有攻击会取消的。

网友C:
电脑上论坛也是一阵有一阵没得

网友:
老莫这次又得罪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上论坛也是一阵有一阵没得

换个IP就行。现在参数已经调整好,我很频繁上论坛,已经超过1小时没有事了。

大家更应该没事。

楼主:
我的WiFi又能上论坛了。果然1个小时后自动解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们在被大流量的CC攻击。

这是一个防御CC攻击的方法:新访问第一次需要计算题目验证。

手机有论坛的APP可以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有论坛的APP可以安装吗?

我们使用手机浏览器会自动进入手机触屏版。比App好100倍。

网友D:
刚才回了个帖子,现在再回一个,测试一下有没有被自动封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回了个帖子,现在再回一个,测试一下有没有被自动封锁。

之前肯定封了。现在肯定不会。

参数我们仍在调整。刚才我的IP也被封了一次,继续放宽一些。

网友:
怪不得这几天都没有上来论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肯定封了。现在肯定不会。

参数我们仍在调整。刚才我的IP也被封了一次,继续放宽一些。 ...

大概是被自动封了一下。
做了题目,登录上来,回了个帖子,没有响应。再打开几个帖子,也是没有响应。
过了半分钟之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被自动封了一下。
做了题目,登录上来,回了个帖子,没有响应。再打开几个帖子,也是没有响应。
过 ...

如果被封,1小时后才能的。

估计只是你的网络卡顿

网友:
前两天完全打不开网页,以为404了,到今天才算是正常。。。

网友:
我都没回答帖子只是看看都上不去,电脑手机都不能用,2天了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好几天了一直上不来,刚刚用手机上来了。电脑还是上不了。公司的网络和手机热点都不行。

网友:
我使用苹果自带的浏览器登录,同一个地点 没有移动,但经常要重新验证登录,这种有办法解决吗?比如home键后 浏览器在后台进行,过段时间后再打开就提示登录

不知道是不是浏览器的问题

网友E:
电脑上不去

网友:
怪不得,经常会被block 。  希望早日渡过难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上不去

现在问题完全解决了。

不会上不了的。

你可以dos下面ping www.amobbs.com ,看看返回什么IP?

网友F:
我相反,电脑可以上,手机不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相反,电脑可以上,手机不能上

这个不是论坛的问题 :)

怀疑被封锁IP可以试一下楼主位的更换IP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使用手机浏览器会自动进入手机触屏版。比App好100倍。

没试过用手机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用手机登录

手机浏览器输入www.amobbs.com就行。

我都是使用手机的,体验比电脑好多了。

这个论坛我找人开发了无数新功能,大部分是针对手机开发的。

网友G:
依然是电脑上不了手机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依然是电脑上不了手机能上。

你换个上网IP试试。

网友H:
wifi还是进不来,4g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fi还是进不来,4g可以

你WiFi的IP能换一个?一般重新拨号可以获得新IP。https://ip138.com 可以查看当前IP,你可以查看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换个上网IP试试。

换了IP不管用,三个手机有一个能上的。目前突然电脑能上了。

网友:
辽宁沈阳教育网,路由器是固定IP,但出去之后可能不是固定,无法控制。
今天1点多回复了帖子后上不来了,网页全部“连接已重置”。大约1小时后又能上来了,能开的时候都是秒开。

//编辑,2点半后到晚上5点半都没有再出现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WiFi的IP能换一个?一般重新拨号可以获得新IP。https://ip138.com 可以查看当前IP,你可以查看变化。 ...

重新拨号,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新拨号,ok了

你是很多人使用同一个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很多人使用同一个网络?

就是家里装的普通的电信宽带,重新拨号就会换ip的
而且目测本镇估计只有我一个会上amobbs

网友:
我这里现在用移动的流量大多就可以上,但是接家里面的WIFI就不行,WIFI也是移动的光纤宽带

网友:
120.197.196.147,这个ip的wifi不可以上

网友:
可以了,明天再试试办公室的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