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总是提示错误,导线到焊盘距离太近

楼主(2021-01-13):
怎么解决呢?

楼主:
已解决,网络不同,sb了。

网友A:
842,815
不同的标号,软件自身不作避让处理,这就有点头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42,815
不同的标号,软件自身不作避让处理,这就有点头大了。

这个是你设置问题,可以设置为避让还是不避让。
有些大哥不花原理图,直接画PCB,这种就默认不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你设置问题,可以设置为避让还是不避让。
有些大哥不花原理图,直接画PCB,这种就默认不避让。

是的,我也尝试了一波无原理图直接画PCB,感觉很有操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