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抄别人电路,会不会侵权

楼主(2021-01-13):
手里一个产品,可以买到别人的电路板,比较贵,,据说是有专利 ,才不敢别人抄,解密 。。不知道是实用型还是发明专利

我要抄是只是一部分,一个传感器的驱动电路,。       。程序我自己写。 肯定不会一样  。不知道会不会侵权

网友A:
只抄举局部肯定不算侵权,放心抄吧。

估计原作品使用的是芯片公司的官方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抄举局部肯定不算侵权,放心抄吧。

估计原作品使用的是芯片公司的官方线路。 ...

恩,我也只是抄传感器驱动一部分电路,也是比较杺心的一部分,,不解密芯片

不放心,我专利网上查到,有专利,是实用型专利,不是发明专利。。看专利说明上写着,各个模块部分都有,外观,信号采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也只是抄传感器驱动一部分电路,也是比较杺心的一部分,,不解密芯片

不放心,我专利网上查到,有 ...

这不就是朗科u盘专利的套路么。。

网友B:
电路是没办法申请专利的,因为太通用了

随便抄,程序其实也一样,不好申请专利

网友:
一般来讲不会

网友:
电子方面多数专利都是保护产品外观或产品功能,再就是保护接口或协议的,少有保护里面具体细节电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也只是抄传感器驱动一部分电路,也是比较杺心的一部分,,不解密芯片

不放心,我专利网上查到,有 ...

看专利说明上写着,各个模块部分都有,外观,信号采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电源模块,

用心了

网友C:
我以前了解过,正规渠道购买对方产品,并且一定要开发票,后面抄电路的话只算是逆向分析并参考设计,不算侵权

网友:
怎么能叫抄呢,要借鉴。

网友:
两个电解电容串联也可以申请专利 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没办法申请专利的,因为太通用了

随便抄,程序其实也一样,不好申请专利 ...

电路是可以申请专利的,比如一个探测线圈的驱动电路和PCB线圈的绕制。

网友:
虽然大家都不喜欢自己的板子被抄,但是在华强将板子一模一样的copy的还少吗?  貌似也没听谁被告了。

网友:
天下文章一大抄

网友:
楼主,电路是可以申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程序算法只能申请发明和著作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了解过,正规渠道购买对方产品,并且一定要开发票,后面抄电路的话只算是逆向分析并参考设计,不算侵 ...

这个趋势好  咋们科技发展机会    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