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扔掉逆变器,小米12V车充,给笔记本电脑充电实测。

楼主(2021-01-13):
        经常需要在车上使用笔记本电脑,一直用 Thinkpad ,在车上配个逆变器,
还得带个笔记本适配器,累赘不说,还不节能环保, ,新入了Thinkpad T14,
看充电器协议应该是PD3.0 的,寻思着弄个12V 的车载PD充电头,一站式解决,
看了一圈,最后找到小米的100W车充,完美解决。话不多说,给大家上图。

1、89元买的,配一条100W 的PD 线,良心价格。

2、给T14 充电,很快,和T14原配的 适配器一样的充电速度。

3、最大看了一下,有30W 的充电功率。

给各位同学总结汇报,笔记本电池12V的,要充电应该是要充电头能输出20V 的,就是要支持PD3.0 20V ,
市面上的看了倍思、公牛。。。。。这些都说支持PD 20V,其实都是垃圾,是要插在24V 的卡车上面,才能输出
20V,就是他们都是降压的,根本没有升降压的功能,小米100W 看了下拆解报告,用的是一线大厂的MP4247升降压转换器,
电流保护MP5061,MCU 用的是ABOV ....., 大部分是国际一线大厂的元器件,插在12V 家用车上面就能输出,
USB PD3.0快充标准的标准电压,5V3A、9V3A、12V3A、15V3A、20V2.25A
下面给大家奉上拆解报告。

http://www.chongdiantou.com/wp/archives/56517.html

网友A:
看出来了,就是来秀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出来了,就是来秀车的

哥们,就便宜车,普通买菜车,

网友:
大众的车,后面能带充电的,基本配置不低了

网友:
主要是在后面办公,前面有司机

网友B:
100W不应该是20V 5A吗?怎么是20V 2.25A,是和USB-A分功率的?

网友:
看了电源的设计,只能说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能用于汽车上,汽车电源系统的最高瞬间高压是这个设计不能承受的。比较大概率的失效。
宣传上说支持小车和卡车,估计没见过卡车上电源烧的多少。

网友C:
连一个基本的防反接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连一个基本的防反接都没有!

在哪可以看到这个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连一个基本的防反接都没有!

点烟器需要防反接吗?除非车上蓄电池装反了,那车上所有的设备都需要防反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哪可以看到这个拆解

楼主位有链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点烟器需要防反接吗?除非车上蓄电池装反了,那车上所有的设备都需要防反接了 ...

实际车上的模块都是做了防防接,这是基本实验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车上的模块都是做了防防接,这是基本实验要求。

可以说出来他哪里做得不够好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见得多的一般是输入加二极管防反接,然后加滤波电容防毛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00W不应该是20V 5A吗?怎么是20V 2.25A,是和USB-A分功率的?

有两路独立,可同时输出,每路50W    一共100W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两路独立,可同时输出,每路50W    一共100W

看到拆解是这样,不过又支持PPS 到21V 5A,也比较奇怪 。

网友:
还是原生220V方便啊,哈哈

网友:
老板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拆解是这样,不过又支持PPS 到21V 5A,也比较奇怪 。

C口可以输出100W,这个是小米的协议,20V 2.25A 是标准PD 3.0 的输出之一。给T14充电应该最大只能到45W。

网友B:
引用 楼主:
C口可以输出100W,这个是小米的协议,20V 2.25A 是标准PD 3.0 的输出之一。给T14充电应该最大只能到45W。 ...

只是奇怪有100W输出为什么不做成PD 20V 5A,不是卖点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只是奇怪有100W输出为什么不做成PD 20V 5A,不是卖点吗

type c 那么细的线,接头处那么小的接触面,能过5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type c 那么细的线,接头处那么小的接触面,能过5A的电流?

是的。PD最大的电流就是5A,type-c里有4对电源线的。

网友:
刚买了个小米氮化镓,又来了小米100W车充。。继续买吧。。

网友H:
还有后坐独立可调空调出风口,啧啧,买菜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还有后坐独立可调空调出风口,啧啧,买菜车

后座独立出风口不是重点,高尔夫也有。重点是那个对开的扶手箱,啧啧

网友(2021-12-30):
引用 网友I:
后座独立出风口不是重点,高尔夫也有。重点是那个对开的扶手箱,啧啧

能顶4辆高尔夫

网友:
宝马吧?

发射井形状的中央扶手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