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nrf51822能用swd识别到芯片就是下载不了。

楼主(2021-01-13):
kandatasheet  swd和reset是共用的,是不是这个口线有什么细节?
确定工程没有问题,换一个板子就可以顺利下载。 有几个板子死活下载不进去,协议栈和app代码都下载不进去。
将芯片拆下 焊在一个光PCB上,也是下载不了。能用swd识别到芯片,证明swd接线是连通的。 请问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排查啊?
JLink info:
------------
DLL: V6.52b, compiled Oct  8 2019 12:29:01
Firmware: J-Link OB-STM32F072-CortexM compiled Mar  8 2020 11:15:54
Hardware: V1.00
Feature(s) : GDB, RDI, FlashBP, FlashDL, JFlash, RDDI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 JLink Info: AP[1]: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 JLink Info: AP[0]: AHB-AP (IDR: 0x04770021)
* JLink Info: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 JLink Info: AP[0]: Core found
* JLink Info: AP[0]: AHB-AP ROM base: 0xF0000000
* JLink Info: CPUID register: 0x410CC200.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0 r0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4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CoreSight components:
* JLink Info: ROMTbl[0] @ F0000000
* JLink Info: ROMTbl[0][0]: E00FF000, CID: B105100D, PID: 000BB471 ROM Table
* JLink Info: ROMTbl[1] @ E00FF000
* JLink Info: ROMTbl[1][0]: E000E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8 SCS
* JLink Info: ROMTbl[1][1]: E00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A DWT
* JLink Info: ROMTbl[1][2]: E00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B FPB
* JLink Info: ROMTbl[0][1]: F0002000, CID: B105900D, PID: 000BB9A3 ???
ROMTableAddr = 0xF0000000
* JLink Info: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 JLink Info: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

Target info:
------------
Device: nRF51422_xxAC
VTarget = 3.300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0, TDO: 1, TMS: 1,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4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2
JTAG speed: 2000 kHz

Erase Fail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Flash Load finished at 23:15:08

网友A:
是所有板子都不能下载?
还是部分不能下载?
我实测过
51822下载和仿真均没有问题
不知你是用的什么下载器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下波形, 是不是某个管教驱动能力不行. JLINK里面有IO保护, IO缓冲芯片, 可能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所有板子都不能下载?
还是部分不能下载?
我实测过

  就几片。用的是jlink 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