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非对称加密后密文足够小的加密方式

楼主(2021-01-14):
目前不想在客户机器上泄漏密钥,硬件计划时也没有安全芯片或者独立Flash

所以想到用非对称加密方式(RSA、ECC),但是加密后密文均比较大,我这原始数据16个字节,希望加密完的数据也是16字节

或者求一种可以隐藏对称加密密钥的方式

网友A:
RSA加密DES 3DES的密钥。再用DES 3DES加密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A加密DES 3DES的密钥。再用DES 3DES加密数据。

你这么一搞,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A加密DES 3DES的密钥。再用DES 3DES加密数据。

这……我现在要加密数据就16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一搞,更大了。

是被,密钥加密完都多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被,密钥加密完都多大了

你可以用ECC加密,选用160bit长度的就差不多了,或者直接用SM2(ECC 256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ECC加密,选用160bit长度的就差不多了,或者直接用SM2(ECC 256bit).

加密完大小大概是多少,在网上找的在线加密的8个字节,加密完变成88字节

网友:
没研究过,我想当然的以为160bit,就是160/8=20BYTE.

网友C:
你好,我一直不知道如何防止被别人复制bin文件,用加解密芯片的话,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有没有思路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非对称还要密文长度不增加,怎么可能,建议楼主稍微看一下《图解密码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一直不知道如何防止被别人复制bin文件,用加解密芯片的话,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有没有思路可以指点 ...

加解密芯片说白了就是有密钥存在安全芯片里面,然后MCU上面存的代码或者数据是密文的,要用的时候扔给加解密芯片,然后加解密芯片把明文回给你,你再执行或者使用明文的代码或数据就可以

网友E:
为啥非要非对称,你弄个只有你知道的对称密钥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非要非对称,你弄个只有你知道的对称密钥不就行了

在hex文件中是明文,比较容易找到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解密芯片说白了就是有密钥存在安全芯片里面,然后MCU上面存的代码或者数据是密文的,要用的时候扔给加 ...

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非常感谢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A%A0%E5%AF%86
加密神贴,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G:
直接取hash 值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H:
DES加密可以16字节明文出16字节密文

楼主:
引用 网友H:
DES加密可以16字节明文出16字节密文

密钥会存在解密设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6438&highlight=%E5%8A%A0%E5%AF%86
加密神贴, ...

这里面就没有一个合适的,难道真没有防止读hex错误的文件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在hex文件中是明文,比较容易找到定位

對稱加密的 key 用一個數 異或 一下再保存到固件,上電的時候同樣的數 異或 一下恢復到 ram 中使用。
固件中的 key 還可以拆分幾段存放。

网友J:
你的思路就是错的。就算放弃密文不能比明文大这一点,也没用。
非对称加密的标准破法是改公钥。也就比对称加密的找到密码稍难一点点而已。因为找到还不够,还得改了。自己生成一对公私钥,公钥替换你设备里那个,私钥用来生成假的给你的数据让你可以解开。
没有硬件支持的话,破这两者几乎是相同难度。
非对称加密的真正用法就得有硬件支持,或者有联网验证什么的。你看得到公钥但是改不了,就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取hash 值就应该可以了!

你是个明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對稱加密的 key 用一個數 異或 一下再保存到固件,上電的時候同樣的數 異或 一下恢復到 ram 中使用。
固 ...

昨晚就是这么想了下,但是我取了多段数据,然后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处理,生成密钥,防止简单破解

楼主:
咋明白了?hash不算加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思路就是错的。就算放弃密文不能比明文大这一点,也没用。
非对称加密的标准破法是改公钥。也就比对称 ...

没用呀,固件中会校验CRC呀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用呀,固件中会校验CRC呀

别人当然可以改你存好的CRC值啊,改公钥怎么改,CRC也同理。想改你代码的任何地方,当然得先改你的CRC
有能力改的人,改几个地方不都是改,没区别。
你得说清楚你准备防别人做什么,然后大家才能给你想办法。非对称加密并不能包打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别人当然可以改你存好的CRC值啊,改公钥怎么改,CRC也同理。想改你代码的任何地方,当然得先改你的CRC
有 ...

就是增加破解难度和现金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是增加破解难度和现金

这等于没说啊
增加什么破解难度?
假定你的代码都可以被人随便读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等于没说啊
增加什么破解难度?
假定你的代码都可以被人随便读到吗? ...

对,因为我给人提供hex,但是我还想赚加密硬件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