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玩ESP32吗?请教一下ESP32的0号串口可以当普通串口用吗?

楼主(2021-01-14):
比较多的应用都是当调试输出用,但我需要使用3个串口,必须使用串口0,不知道是否能实现!
有这样使用过的朋友吗?

ESP32-WROOM-32

网友:
ESP8266可以,32不知道了,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
Audrino下载的时候不就用这个输出信息不也是这个端口

网友:
应该可以吧,把log信息关掉,不过上电时还是会有一些信息输出

网友A:
这类模块对供电电压要求很高吗?
我是外部12伏供电,经过l do稳压3.3伏输出,烧坏了三个模块了,另外,在外部电源和l do芯片之间串了一个39欧姆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模块对供电电压要求很高吗?
我是外部12伏供电,经过l do稳压3.3伏输出,烧坏了三个模块了,另外,在外 ...

不高的吧。LDO部分你检查下呢,为啥不用DCDC呢,12V,稳压管会发烫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高的吧。LDO部分你检查下呢,为啥不用DCDC呢,12V,稳压管会发烫的吧

原来 就是用的DCDC,一直很好。
这次因为有模拟量采集,DCDC影响采集精度,就想着用LDO
12V===>39欧姆==》AMS1117-3.3==> ESP32
ESP32也没有发烫,只是直接隔屁了。

网友:
可以的,之前画错板子了,这个串口用来做AT指令口了,后来刷安可信的固件,这个口就作为AT指令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 就是用的DCDC,一直很好。
这次因为有模拟量采集,DCDC影响采集精度,就想着用LDO
12V===>39欧姆== ...

有些1117不能承受12V输入,结果就是输入输出短路,12V直接加到芯片上,吃过教训了

网友C:
用LM1117 TI的,LM1117最高耐压15V,ASM1117貌似最高电压就是12,你接12V会烧也很正常,但是就算用LM1117,12V转3.3也是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1117不能承受12V输入,结果就是输入输出短路,12V直接加到芯片上,吃过教训了 ...

看来可能是的。
我的前面串联39欧 2W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LM1117 TI的,LM1117最高耐压15V,ASM1117貌似最高电压就是12,你接12V会烧也很正常,但是就算用LM1117, ...

肯定会考虑到发热,所以输入端串联39欧姆 2W电阻。
正常工作电流 100多毫安。

网友D:
可以,我有项目同时用三个串口,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考虑到发热,所以输入端串联39欧姆 2W电阻。
正常工作电流 100多毫安。 ...

你的ldo热耗散是多少?0.5w的发热量能不能扛得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ldo热耗散是多少?0.5w的发热量能不能扛得住?

我这个是短时间工作,而且LDO的温度还没有前端限流电阻的温度高.
最关键的是 上电后WIFI模块秒坏,LDO还没来得及发热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短时间工作,而且LDO的温度还没有前端限流电阻的温度高.
最关键的是 上电后WIFI模块秒坏,LDO还没 ...

上电过冲,刚上电瞬间LDO输出等于输入电压,你挂示波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电过冲,刚上电瞬间LDO输出等于输入电压,你挂示波器看看

HAO,今天看看波形。
没有用国产的LDO  就是怕出现过充。

网友G:
可以的应该,编译的时候,可以选择禁用LOG输出,有个引脚在启动时拉高还是拉底也可以禁用LOG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应该,编译的时候,可以选择禁用LOG输出,有个引脚在启动时拉高还是拉底也可以禁用LOG输出的 ...

手册上没有找到相关描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有项目同时用三个串口,没问题

您好,有类似的例子或方法推荐吗?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去menuconfig 那里,
将UART for console output  设置成none . 这样就可以用UART0 了。
其它两个串口默认是开放可用的。

uart_config_t uart_config = {
                        .baud_rate = 115200,
                        .data_bits = UART_DATA_8_BITS,
                        .parity = UART_PARITY_DISABLE,
                        .stop_bits = UART_STOP_BITS_1,
                        .flow_ctrl = UART_HW_FLOWCTRL_DISABLE
                    };
uart_param_config(UART_NUM_0, &uart_config);
                         uart_set_pin(UART_NUM_0, GPIO_NUM_1, GPIO_NUM_3, UART_PIN_NO_CHANGE, UART_PIN_NO_CHANGE);

                    uart_param_config(UART_NUM_1, &uart_config); //
                    uart_set_pin(UART_NUM_1, GPIO_NUM_4, GPIO_NUM_5, UART_PIN_NO_CHANGE, UART_PIN_NO_CHANGE);
                        uart_param_config(UART_NUM_2, &uart_config);
                        uart_set_pin(UART_NUM_2, GPIO_NUM_17, GPIO_NUM_16, UART_PIN_NO_CHANGE, UART_PIN_NO_CHANGE);

网友H:
ESP32用什么开发环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ESP32用什么开发环境好用?

官方 IDF,C++

网友:
引用 网友H:
ESP32用什么开发环境好用?

有一点Python基础的可以考虑micropython平台,Thonny或者pycharm编译器,可以很效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没有找到相关描述呢

拉低GPIO15,可以屏蔽底层的输出,然后menuconfig里把应用层的log输出改成no 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拉低GPIO15,可以屏蔽底层的输出,然后menuconfig里把应用层的log输出改成no output ...

多谢!试试看。

网友I:
如果UART0占用,另外两个估计也占用。那该怎么调试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UART0占用,另外两个估计也占用。那该怎么调试程序呢?

我现在基本都是关闭了打印,,程序从网上服务器OTA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