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串口能发送,不能接收

楼主(2021-01-14):
初学QT,想实现串口收发,但是只能发,不能收(断点不进接收槽函数),各位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include "mainwindow.h"
#include "ui_mainwindow.h"

#include "QSerialPort" //串口访问
#include "QSerialPortInfo" //串口端口信息访问

#include "QMessageBox"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 ui(new Ui::MainWindow)
{
    ui->setupUi(this);
}

MainWindow::~MainWindow()
{
    delete ui;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clicked()
{
    // turn on uart"COM40"
    serial = new QSerialPort;

    serial->setPortName("COM40");
    if(serial->open(QIODevice::ReadWrite))
    {
        // 设置波特率
        serial->setBaudRate(115200);
        // 设置数据位数
        serial->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8);
        // 设置校验位
        serial->setParity(QSerialPort::NoParity);
        // 设置流控制
        serial->setFlowControl(QSerialPort::NoFlowControl);
        // 设置停止位
        serial->setStopBits(QSerialPort::OneStop);

        //连接信号槽
        connect(serial,SIGNAL(readyRead),this,SLOT(MainWindow::serial_read()));
        //connect(SerialPort,SIGNAL(QSerialPort::readyRead()),this,SLOT(MainWindow::serial_read()));
    }
    //打开串口
    else
    {
        QMessageBox::about(NULL, "提示", "串口COM40无法打开\r\n不存在或已被占用");
        return;
    }

}

void MainWindow::serial_read()
{
    QString buffer_1;
    int a = 0;

    //从缓冲区中读取数据
    QByteArray buffer = serial->readAll();

    if(!buffer.isEmpty())//如果非空说明有数据接收
    {
        //转换成16进制大写
        QString str=buffer.toHex().data();
        str=str.toUpper();

        //一个16进制占4位,8位为一字节,所以每两位16进制空一格
        for(int i=0;i<str.length();i+=2)
        {
               QString str_1 = str.mid (i,2);
               buffer_1 += str_1;
               buffer_1 += " ";
        }

        //读取之前显示数据
        QString receive = ui->textEdit->toPlainText();

        //清空显示
        ui->textEdit->clear();

        //重新显示
        if(a==0){
                receive += QString(buffer);
                ui->textEdit->append(receive);
                }//直接显示
        else    {
                receive += QString(buffer_1);
                ui->textEdit->append(receive);
                }//16进制显示
        }
        buffer.clear();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2_clicked()
{
    serial->write("aa");
}

网友:
跑了一下,可以收发,没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QT的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