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电大神,单片机直接控制可控硅电路不工作。

楼主(2021-01-14):
我记得在论坛里看到过类似电路,但找不到了,请教下各位,为什么下面这个图片工作不正常呢?单片机IO输出控制不了可控硅的开关。

网友:
你这是找死

网友A:
可控硅导通条件不足,无VGD电压。IGT自己算,看电流够不够。

网友B:
为什么用两个可控硅?1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导通条件不足,无VGD电压。IGT自己算,看电流够不够。

谢谢回复,你说的很对

楼主:
虽然电路工作不正常,但是不是你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两个可控硅?1个就可以了。

用2个可控硅的意思是当只有其中一个击穿时,另一个还能控制开关,电路不成熟,请指点

网友:
这么搞, 哪怕都搞对, 能稳定触发么?
下面那个坏掉还能工作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个可控硅的意思是当只有其中一个击穿时,另一个还能控制开关,电路不成熟,请指点 ...

选好耐压,再加阻容吸收,一般不会击穿。两个串联要做均压,同样要对均压的电压选合适的参数。

网友:
为何不应用图片以下这个成熟电路,简直是乱搞一通!

网友:
先到x宝买个拆拆

楼主:
经过2天的实验,基本上楼主位的图纸中的可控硅是可以工作的,看来大神们看不起这几个汤圆啊

网友:
是触发电流的问题,按档位,普通的5-10mA,也有20-30mA,也有50mA的。
你这用两个串起来的什么特殊要求,卖元件的给的回扣多吗?

网友:
上上个月电子竞赛,我用的光耦检测的相位,可控硅用的专用驱动,然后单片机控制导通相角。建议找一下那个专用驱动芯片,和光耦长的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2个可控硅的意思是当只有其中一个击穿时,另一个还能控制开关,电路不成熟,请指点 ...

没必要这样串。
参考下图,ST的DEMO:

网友D(2022-01-17):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这样串。
参考下图,ST的DEMO:

这个图上的ZC应该是用作交流过零信号检测吧,怎么就直接接单片机IO口了,单片机IO口耐压不够吧!不是应该再加个稳压管?

网友:
活够了,够本

网友:
单片机直接控制强电,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上的ZC应该是用作交流过零信号检测吧,怎么就直接接单片机IO口了,单片机IO口耐压不够吧!不是应该 ...

高阻值电阻在前,IO内部有寄生对VDD的二极管,所以IO是不会被损坏的。

网友:
没有过零信号,怎么计算导通角?

网友:
哈,直接驱动,没死够

网友(2022-06-16):
引用 楼主:
经过2天的实验,基本上楼主位的图纸中的可控硅是可以工作的,看来大神们看不起这几个汤圆啊 ...

你好,论坛刚通过了你加好友,但是现在论坛短消息功能不能用,需要联系的话,可以加Q:122722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