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 LCD-46G100A 开机一分钟左右后黑屏有声音的维修 。

楼主(2021-01-14):
家中一台46寸的sharp lcd电视剧,最近出现正常开机1分钟(或者再稍长点),突然黑屏,但是有声音,几秒后又正常显示,再黑屏,反复2-3次后自动关机(亮红灯)。   分析应该电源板,主板正常,可能是和背光有关的地方故障,引起电源板的保护。拆机检查电源板电压正常,上面的电容也没鼓包。上网一查,居然这个故障是通病,说是换掉高压板上的18个高压瓷片电容(18根灯管),于是网购20个6kv5pf的电容,今天换上,果然就正常了。

另外找到该机器的图纸,也一起上传到这里。

网友A:
不努努力改成LED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努努力改成LED背光?

还得拆屏,麻烦。等下次再坏,修不好再来折腾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努努力改成LED背光?

你扯。这种老家伙有年头了,拆灯管免不了要拆屏,拆屏动着cob了100%会出现坏线,能不动千万别动。。我就这么把一个lcd给修坏了。。。妥妥的电耗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扯。这种老家伙有年头了,拆灯管免不了要拆屏,拆屏动着cob了100%会出现坏线,能不动千万别动。。我就 ...

是啊,我也在由于对不对一个十年的47寸LG的LCD下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也在由于对不对一个十年的47寸LG的LCD下手呢。

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要下手吧。

网友C:
有的是灯管时间长了老化了,电流增大引起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是灯管时间长了老化了,电流增大引起保护

对的,这也是一种可能,但是18根灯管要查的话,太麻烦了,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