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1-01-14):
想买几个24V 350W的开关电源,去淘宝查了一下价,明伟的145,一些杂牌的只要60多,不知道为什么差别这么大?是偷工减料?还是功率虚标?

网友:
曾经客户买的一个杂牌开关电源,能干扰几米外板子的编码器信号,查了好久才发现。

网友:
买贵的约等于买对了,用料差别巨大。

网友A:
各种问题都可能有,偷工减料,功率虚标,长期稳定性差,抗干扰能力差,干扰别人能力强

网友:
能电磁兼容认证都会贵

网友B:
还是直接明纬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直接明纬吧

你说的是哪个明伟,哪个明纬?

估计下面的只是一小部分:
台湾明纬商标

广州市铭纬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乐清市明纬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明纬电子有限公司

香港明纬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明纬实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铭伟电气有限公司

香港明纬电源有限公司/江门市明纬电源有限公司

铭伟电气(深圳)有限公司

乐清市明伟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明伟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明纬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纬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明纬电器有限公司

网友:
正品只有一个
台湾明纬 meanwe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问题都可能有,偷工减料,功率虚标,长期稳定性差,抗干扰能力差,干扰别人能力强 ...

“抗干扰能力差,干扰别人能力强”,哈哈,这句我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哪个明伟,哪个明纬?

估计下面的只是一小部分:

我们设备上只认正品那个meanwell

网友:
正品现在也不贵了

网友:
相当于,同样配置,Thinkpad 和 神州的差别

网友:
原来山寨的这么多啊!

网友D:
功率倒是一般都足的,明纬主要是用料和工艺比较好,各种测试和认证齐全,可靠性比较高,但也不必太神化。

我还拿过台达的24V 350W样品,用料做工比明纬更好,只是价格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倒是一般都足的,明纬主要是用料和工艺比较好,各种测试和认证齐全,可靠性比较高,但也不必太神化。

喜欢台达。不过因为是个人使用,只买过拆机或者工厂无外壳半成品余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