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com Linux串口调试助手 20210114

楼主(2021-01-15):
mycom是一个Linux系统下的串口调试程序。支持手动发送、自动发送、定时轮发、文件发送、校验码自动添加。

目前校验码支持Modbus的RTU、ASCII,HASH类的SHA1,MD5。

仅需普通用户权限。

主要更改:
新版本修正Modbus ASCII计算方法,解决文件轮发空行报错,修正自动换行逻辑

如使用过程中遇到Bug或者有其他意见建议,欢迎跟帖或发送Email: gasensor@sina.com

网友:
基于什么软件开发的呢

网友A:
linux 的終端工具默認都是支持彩色字符的,普通終端也好,圖形化串口調試工具 gtkterm 也好,都是支持的。
彩色可以更容易定位信息,譬如錯誤用紅色字符顯示。
但你這個我目測不支持,懷疑你是 linux 新用戶(還有很多其他風格可以看出)。

還有,我懷疑你字符串換行是 \n\r 而不是 \n.
如果沒有選項供設置,應該默認支持 \n.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ux 的終端工具默認都是支持彩色字符的,普通終端也好,圖形化串口調試工具 gtkterm 也好,都是支持的。

你把\r\n记成\n\r了。。连windows都不识别\n\r。

网友B:
普通用户权限能打开/dev/ttyUSB0这样的设备吗?我咋记得不行哩?

网友:
希望能支持LINUX-AR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用户权限能打开/dev/ttyUSB0这样的设备吗?我咋记得不行哩?

在线更新系统,然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