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开发板用了新的wifi模块经常重启,求帮助。

楼主(2021-01-15):
imx6Q开发板(搭载android4.4.2系统)用了新的wifi模块,只要设置里面打开了wifi功能,隔一会就重启,时间不固定。logcat如下,红色是android开始了重启。

网友:
自己做移植?可以咨询一下模块厂家应该他们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也许是供电那里少了个钽电容

网友B:
wifi状态机出现致命的错误,协议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供电那里少了个钽电容

这玩意能从代码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状态机出现致命的错误,协议不兼容?

随机出现的,有时候半天没问题,有时候刚打开wifi就重启。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因为ssid处理的时候字符串越界导致系统进程崩溃。
                        case 'x':
                            i++;
                            try {
                                val = Integer.parseInt(asciiEncoded.substring(i, i + 2), HEX_RADIX);
                            } catch (NumberFormatException e) {
                                val = -1;
                            }
                            if (val < 0) {
                                val = Character.digit(asciiEncoded.charAt(i), HEX_RADIX);
                                if (val < 0) break;
                                octets.write(val);
                                i++;
                            } else {
                                octets.write(val);
                                i += 2;
                            }
                            break;

大概意思是字符串转hex的时候,这个字符串里要是有未识别的编码,就以“\x32”的格式表示,但是这个ssid里有“\x”没有后面的32。
这种问题不应该出现的,目前猜测是模块本身处理ssid的时候对特殊字符没处理好。
可以查查周围有没有特殊字符的wifi,也可以换个地点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因为ssid处理的时候字符串越界导致系统进程崩溃。

大概意思是字符串转hex的时候,这个字符串里 ...

非常感谢大神,我也一直怀疑是不是ssid的问题。
那么我该怎么来测试看是哪个ssid影响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因为ssid处理的时候字符串越界导致系统进程崩溃。

大概意思是字符串转hex的时候,这个字符串里 ...

再贴一个logcat,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2-01-19):
结个贴,原因找到了,是环境中超过50个wifi点,超过了芯片支持上限。

网友:
结贴点赞。

WiFi是难搞,之前有个WiFi模块也折腾我好久。

网友D:
能搞imx6的人都很牛,当初的梦想啊~

网友:
能持续搞这么久,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搞imx6的人都很牛,当初的梦想啊~

这个特殊么?8出来很久了

网友:
结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