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电源TPS系列和LM系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1-15):
从度娘得到的知识
TPS系列是TI产的
LM系列是美国国产电源芯片
还有什么区别

网友:
LM是以前国半的产品

网友:
相当于TI和NS不同的模拟设计团队,不同的技术积累
即使同样的功能,最终设计出来芯片的参数和性能也会有区别
不存在谁一定比谁强,要比较也只能拿具体芯片,一项项比较参数
而且很可能的结果是某一个这个参数好些,另一个那个参数好些,只能看自己具体应用需求决定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