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图的18B20的数据信号过冲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21-01-15):
公司里有个冷冻台,是以前的同事开发的,最近要出货,结果安装测试的人员发现机器会死机错乱。
于是让我们研发部门找找原因,电路都是很简单的,就是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打开压缩机的电路,
传感器是18B20,用来检测温度控制冷冻台的温度。

图中黄色的是18B20的数据信号端口,高电平6.96V,低电平-2.82V,有正负电压过冲,
问题是这种数据信号的过冲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A:
你示波器探头的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示波器探头的事吧

示波器探头不可能引入这么大的干扰,
看通道2(蓝色)的电源部分为什么没有这么大的幅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探头不可能引入这么大的干扰,
看通道2(蓝色)的电源部分为什么没有这么大的幅度呢。 ...

不是引入这么大干扰,是要阻抗匹配,你先把示波器探头匹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探头不可能引入这么大的干扰,
看通道2(蓝色)的电源部分为什么没有这么大的幅度呢。 ...

示波器探头校准了吗?先挂标准信号上看看波形。

楼主:
感谢以上几位提醒,我用标准信号看了一下,果然探头设置有问题。
这个探头不知被谁设置成10X、探头上也打到10X,测试标准波形是有问题的。
把示波器上设置成1X、探头上也打到1X,波形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