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可以直接修复磨损的电位器的修复液?

楼主(2021-01-15):
220v的调速电钻的调速电位器用久磨损了,不能连续调速,x宝找不到适合的可以直接替换的调速模块,不知道有无修补电位器用的修复液?

网友:
还有这种产品?第一次听说

网友:
最好是直接换调速开关,里面不一定是碳膜电位器,是的话,弄这个需要导电碳浆,并不容易弄好,而且好像没有少量卖的。
而且现在很多是多个触点+贴片电阻做的,这种铜皮磨没了就完蛋了

网友:
以前玩音响的时候电位器接触不好可以酒精洗下,还可以用铅笔涂一涂导电膜

网友:
磨损后无法修复,因为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