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1.9V电源推荐?

楼主(2021-01-15):
TI的28335的1.9V电源
想选LDO
有推荐的吗

网友A:
好多年前,我用1117-1.8也能正常工作。
但仅供参考,稳定性之类没有测过。就做了三五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我用1117-1.8也能正常工作。
但仅供参考,稳定性之类没有测过。就做了三五块板子。 ...

1.8V那么主频只能跑120M   要跑150M还是要上1.9V

网友:
SM,TPS767D301,TSSOP-28

网友B:
ti自己家推荐的太贵了,还是用1117adj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自己家推荐的太贵了,还是用1117adj比较好

几块钱吧,看用在哪里了

网友C:
用1.8V也可以吧一直都是用的1.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8V也可以吧一直都是用的1.8V

跑150M可以?

网友C:
可以啊,一直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一直都是

手册推荐1.9V是什么道理,更稳定?

网友(2021-09-24):
追问一个

电源监视器 选啥?  有没有国产的?

网友:
tps767d301,1.9v和3.3v都有了,就是成本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