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医疗设备F型隔离应用部分与地之间如何设计

楼主(2021-01-15):
设备的手柄和应用部分连接到一起,都是金属件,要求是BF型

手柄串联2M电阻再接到地,漏电流没有问题,测试应用部分和电源插头LN之间的耐压(4kV交流)时达不到要求,
基本确认的是电源滤波器LN跟地之间达不到4kV,没查到4kV以上的插座是滤波器。
请教大佬,电源滤波器不变的情况下,隔离浮地怎么设计可以使手柄同时满足耐压(4kV)、漏电流、静电(8kV)要求?

网友A:
按《9706.1》第17 c)条:应用部分不应与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金属部分有导电连接。我个人建议你们还是改设计吧,手柄做成塑料的,应用部分有金属也不要外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9706.1》第17 c)条:应用部分不应与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金属部分有导电连接。我个人建议你们还是改设计 ...

这一条不是必须要满足的,可根据产品确认是否适用。比如一些磨钻、刨削头之类的应用部分是金属的,还有手柄需要高温高压灭菌,也是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