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MT下单的操作,如果DFM识别的阻容件位置都跑偏了需要逐个调整么?

楼主(2021-01-15):
以前极性元件自己调整下方向,也不算太费事,因为阻容件位置都是对的。
今天将以前贴过的板返单操作,个别阻容元件位置也偏移很远了,这种情况下,阻容件需要逐个逐个拖回正确位置么?

网友A:
这个订单编号是? 下单界面上面有专属的  QQ与电话,直接联系到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订单编号是? 下单界面上面有专属的  QQ与电话,直接联系到客服。

没有进行到最后一部,中间存档了,所以没有订单编号。
放弃SMT了,打样回来手工焊得了,SMT下单操作越来越烧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进行到最后一部,中间存档了,所以没有订单编号。
放弃SMT了,打样回来手工焊得了,SMT下单操作越来 ...

那就花点钱人工校对呗。回来手焊起码得2个钟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花点钱人工校对呗。回来手焊起码得2个钟头。

跟客服沟通了下,还是继续下单了。
在DFM那个彩色图里元件是偏移很多的,但是到了下一步那个简易的位置图,又是正确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多次了,不知道为什么。有时连仿真图都没有。再就是返单重选元件最好把原来的选择作为默认值带出,这样只修改一个元件的时候就很省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多次了,不知道为什么。有时连仿真图都没有。再就是返单重选元件最好把原来的选择作为默 ...

幸好昨天下单了,基础库里我用的那款stm32芯片又涨了好多钱

网友:
在左边型号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先不管右边的图。
下一步选人工核对。
付款后2-4H,去SMT订单列表内,点“DFM检查结果”,可以在里面查看那些没有贴与修正后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