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钻孔DIY一个挂绳孔,有没有可能?

楼主(2021-01-15):
三星的大N10,  不带套手感棒棒的, 就是担心掉了.

观察底部,能不能钻个孔,  宁一颗螺丝来改造个挂绳孔?

网友A:
同样note10,硅胶壳子上有孔可以加挂绳

网友B:
背面贴个指环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样note10,硅胶壳子上有孔可以加挂绳

你这孔用一次力就扯烂了有木有。

网友D:
想办法系在喇叭孔上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贴个指环套

这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孔用一次力就扯烂了有木有。

套质量不错,应该不会。

不过我没有装挂绳

楼主:
现在是挂绳在套子上

网友:
金属挂链会不会把屏磨花了

楼主:
金属的肯定会磨花的, 我这个是硅胶的,正常不会的.  主要是挂绳提高安全感,不怕掉了.

中框上面被分成了几段,  是不是中间部分是天线的作用?

网友:
我的note9是戴了一个超级厚的外壳来用,感觉就像戴了十个避孕套来做爱。但是为了安全又不能不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办法系在喇叭孔上就可以吧

感觉扬声器的孔里面是封死的, 鱼线都穿不进去.  里面有东西堵住了每个孔.

网友(2021-05-18):
我也喜欢挂绳,但刚入的一个荣耀上没有绳孔
老SONY细节方面还是不错的   插口还有密封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挂绳在套子上

胶套没有强度可言  而且不利于散热
这样绑   会不会什么时候绳子在手   手机却飞出去了

指环相对可靠些,但粘住了万一以后不要了胶还能不能搞干净?

我现在手机都不放口袋里  真担心手一滑就摔地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