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灌胶会频偏吗,会不会影响天线性能。

楼主(2021-01-15):
天线灌胶会频偏吗,会不会影响天线性能,求射频、天线大佬解答。

网友A:
自己实际测试更可靠。我自己测试时发现会影响。频率高的似乎影响小,频率低的影响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实际测试更可靠。我自己测试时发现会影响。频率高的似乎影响小,频率低的影响更大一些。 ...

NB-IoT band5 band8,实测两者差别不大。

网友:
灌胶主要是影响寄生电容,然后谐振特性改变。
不过如果PA一级足够强劲的话,也就不用在意这些细节了。

P.S. 模拟调频收音机一般用海绵固定高频线圈,而不用蜡封,就是防这个

网友:
基本不会,但是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