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云报警器】使用说明

楼主(2021-01-15):
第一批昨天晚上11点左右已经拿到快递点寄出,但是因为太晚,今天才会发车,所以如果是比较近的,应该明天就能收到,这个说明是大家收到后,怎么先用起来。

其它没收到的也不要急,这周末会全部发完(除河北省的以外,目前发不了快递),下面也会提供测试账号,让大家先玩玩。

1.首先用微信扫描这个小程序码,或者搜索"智能云设备"小程序。

2.进入小程序登陆页面,账号登陆/注册,账号登陆的话,需要有账号,没有账号的话, 可以先输入要注册的账号和密码,然后点击下面的"扫描设备,注册账号"按钮,扫描4G模块上面的二维码,注册账号并绑定设备,同时注册或登陆的账号也会绑定微信,下一次打开小程序,会跳过这个步骤,直接进入主页面。

PS:如果还没拿到设备,或想测试的朋友,可以使用测试账号登陆( 账号:amobbs  密码:test123 ),后续拿到设备后,在“我的”页面,解除绑定测试的账号,重新自己注册账号。

3.账号登陆或扫描设备注册账号后,会进入主页面,这边能看到账号底下的设备列表。

4.点击列表中的“设备”,进入详情界面

这里面就是目前监控到的所有信息了,最底下是订阅通知的按钮,目前小程序策略是点一次,才可以通知一次(可以点多次来实现多次通知),小程序这边的订阅功能已实现,服务器后台推送的,暂时还没实现。

拿到设备的,可以测试插拔底板上面的type c电源口,查看电源状态的变化。

5.解除账号绑定,已经绑定自己设备的账号,不建议直接这样操作,因为设备依然还在你的账号里面,只是跟微信解除关联而已,你只有用之前注册的账号重新登陆才能绑定回来,看到自己的设备。

网友A:
楼主你好,能否修改快递地址,因为要到海南去,能给我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能否修改快递地址,因为要到海南去,能给我联系方式吗?

收到你的站内消息并且已经回你了,你把新地址发给我就可以了。

网友A:
我只能发一次(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发一次(一天)

没事,那你明天发给我就可以。

网友B:
发的是哪家快递,方便自行查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的是哪家快递,方便自行查询下

圆通快递。

网友C:
扫码注册,找不到4G模块在哪里,wifi模块就有一个,但上面无二维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码注册,找不到4G模块在哪里,wifi模块就有一个,但上面无二维码。

你收到了吗, 有wifi模块? 型号是不是air724UG,方便拍个照片上来吗

网友D:
楼主好,报警器收到了,但是没有安装好,看看配件是不是这么多?另外外壳对应type-c接口处没有开孔,主板放不进去,外壳的螺丝也没有配。

网友:
两块板之间还有一块锂电池。手机卡也插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报警器收到了,但是没有安装好,看看配件是不是这么多?另外外壳对应type-c接口处没有开孔,主板放 ...

是的,就是这些,外壳样品寄了几个地方,要么说弄不了,或者价格很高,加工一个10块以上,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大家需要装外壳的话,自己想想办法了。

网友:
经初步测试,主机恢复供j电后,小程序通知延后时间比较长。当主机断开电源后,小程序界面显示的“电源电压”还是显示5V。但有时候小程序的状态与主机供电状态同步的很快,感觉通讯不稳定。可能是个例,我多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喜大普奔  发货了

楼主:
其它的正在发货中

网友D:
用电钻开了两个孔,USB孔还行,SIM卡孔没对准。用白纸将面板贴起来了。开关孔与电路板上的拨动开关对位不是很准,外壳盖好后那个开关拨杆插不上去了。另外小程序里面能不能设置查询历史电源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钻开了两个孔,USB孔还行,SIM卡孔没对准。用白纸将面板贴起来了。开关孔与电路板上的拨动开关对位不是 ...

你这个开的挺好的,我想开一个孔装起来试一下,家里都找不到什么工具,电源状态历史记录正在做,预计一周内能完成,之前主要先把硬件赶出来,大家可以先玩上,再晚怕快递都停了。

网友E:
楼主:云报警收到,装好后开机注册,手机扫描设备二维码注册成功,发现手机云报警状态页,除上报时间是活的(可变),其余参数永不变化。后来观察,可能是设备二维码上有原子笔的笔迹,导致错误识别。能处理吗?

网友:
我根据自己实际的操作步骤,根据楼主的使用说明,写了个简易的使用说明,供大家参考。目前的功能的确比较少,大家动手一起添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云报警收到,装好后开机注册,手机扫描设备二维码注册成功,发现手机云报警状态页,除上报时间是活的 ...

可以处理,但是我看了你这个应该二维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用微信(不是这个小程序)扫一下,看看识别到的数字和上面左右标的IMEI号,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就没问题,你这个的问题是模块没有上线,你看下模块上面3个指示灯是什么状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处理,但是我看了你这个应该二维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用微信(不是这个小程序)扫一下,看看识 ...

确实不影响扫描,手机扫描结果和标签上IMEI号的一致。那么页面不变化可能是设备没连上网?还有右侧纵列的三个LED灯,只有最下的常亮和中间的闪烁,最上的LED始终是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不影响扫描,手机扫描结果和标签上IMEI号的一致。那么页面不变化可能是设备没连上网?还有右侧纵列的 ...

看了一下后台,设备确实没有上线,你换个信号好点的地方,比如阳台,重新开机试一下,如果还不行,我明天让他们确认一下SIM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已经到货了,近几天在忙其他事,过些日子再玩起。相关资料什么时候发?

网友F:
这个固件升级是通过合宙的iot平台的吧?我有在用合宙这个cat1,用luat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固件升级是通过合宙的iot平台的吧?我有在用合宙这个cat1,用luat编程的。 ...

远程升级的平台也是自己做的,到时会给个简易的qua例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后台,设备确实没有上线,你换个信号好点的地方,比如阳台,重新开机试一下,如果还不行,我明天 ...

家里我手机的两张SIM卡,一张电信一张移动卡信号正常(4G网),云报警器也到晒台试过,还是老样子。估计没连上网。怎样判断SIM卡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后台,设备确实没有上线,你换个信号好点的地方,比如阳台,重新开机试一下,如果还不行,我明天 ...

现在设备已正常,原来是SIM卡插倒了!谢谢!

网友G:
随机的SIM卡有多少流量,多长时间的流量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随机的SIM卡有多少流量,多长时间的流量费?

30MB/月,12个月。

网友H:
收到了,测试了一下,挺好玩:
1、主界面不是间隔N分钟或秒刷新,也就是有报警才更新。
2、那个 【电源状态改变时通知我】按钮是手机息屏时有报警推送信息吗?貌似IPHONE没有信息推送,订阅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到了,测试了一下,挺好玩:
1、主界面不是间隔N分钟或秒刷新,也就是有报警才更新。
2、那个 【电源状态 ...

1、界面上是电源状态有变化时立即更新,如果没变化,也会按心跳时间(1分钟)更新一次,看数据上报时间就能看出来。
2、订阅推送是电源状态有变化时,会发推送一条微信消息通知,即使在没有打开小程序,或者你说的熄屏时,也能收到通知,但是这个功能目前只在小程序这边做好了,服务器后台还没做好。

网友I:
账户注册时用了中文,进去后发现账户名字显示乱码,在哪里可以改回英文账户名字?

网友:
我的没收到  不知发的什么快递
这里圆通  韵达不太行  压很多天

楼主:
引用 网友I:
账户注册时用了中文,进去后发现账户名字显示乱码,在哪里可以改回英文账户名字? ...

只能通过数据库改了,设备IMEI号(就是模块上面那个二维码),还有你要改的英文名,发站内信给我。

网友G:
报告2个bug:
1、在没有外部电源供电时,电池电量耗尽后,云报警器会反复重启并播放语音;
2、小程序中长时间没有收到设备心跳数据时,电源状态显示不准确,应该提示设备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报告2个bug:
1、在没有外部电源供电时,电池电量耗尽后,云报警器会反复重启并播放语音;
2、小程序中长时 ...

1.这个问题,软件上暂时没有什么办法。
2.我觉得电源最后的状态还是保留吧,只是最后上报时间如果距离当前时间比较久(比如5分钟以上),加个提示。

网友:
我收到啦!谢谢!
还没开始折腾。

网友G:
引用 楼主:
1.这个问题,软件上暂时没有什么办法。
2.我觉得电源最后的状态还是保留吧,只是最后上报时间如果距离当 ...

1、软件中可以检测电池电压降到某值时,关闭所有外设,使模块进入低功耗模式。(特别是低电量时重启不能播放语音,昨晚半夜模块不停重启播放语音)
2、加个提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1、软件中可以检测电池电压降到某值时,关闭所有外设,使模块进入低功耗模式。(特别是低电量时重启不能 ...

嗯嗯,这个可以,降到某个值的时候最后一次上报,然后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个可以,降到某个值的时候最后一次上报,然后进入低功耗模式。 ...

模块上电时读下电池电压,如果过低就不要播放开机语音。

网友:
顶楼主,东西已收到,现在没空,放假研究下

网友:
电烙铁烫了开孔,然后小刀削平
已连接

网友F:
源代码什么时候完善好分享给大家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源代码什么时候完善好分享给大家学习啊?

还在增加下面几个功能
1.电源状态改变微信消息推送功能
2.小程序内下发命令(控制硬件上的3色LED)
3.小程序的历史记录查看功能

这些相对基本的功能完成后,就会发第一版开源代码出来,预计在这周末左右可以完成。

网友:
楼主加紧,哈哈,接下来快放假了,有时间可以学习捣鼓捣鼓,再道一次:辛苦了,向开源者致敬

网友(2021-03-04):
楼主,我扫码注册后,一直显示离线的,我已经给板子供电了,那还要操作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