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全部是用C和C++写的,想做一个配套的上位机显示界面,用什么语言呢?

楼主(2021-01-15):
C++还是C#呢?

网友:
会什么用什么,什么都不会就入坑 C#

网友:
算法要什么显示界面?实时显示加减乘除吗?

网友:
对比很多后我选择了qt

网友:
也可以 C++Builder

网友:
简单做个pc辅助软件,用qt方便

网友:
如果不打算深耕,就用labview,否则就C#或C++

网友:
VC或者QT

网友:
C#吧,这个上手快

网友:
windows下深耕,一定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