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做高频注入,第一步就蒙圈了,注入频率怎么选呢?顺便发下参考的论文出来

楼主(2021-01-15):
有感foc到处搜代码,勉强凑出来能转的了。
现在想试试无感foc,搜了几篇论文。最终决定用这个(最下面附上)试试。理论我估计补都补不上了,太难了,我现在想先做做试试有啥现象。
走过路过的大牛可以来聊聊下面两个疑问不。
1、高频注入的频率和幅值要多少合适呢。
除了这个论文,我还看了其他类似的论文很多都选取比较高的频率,大多数在1-2KHz左右,那么问题来了,如果选取1KHz的注入频率,电流环的pid执行周期是16Khz,实际上注入的余弦波每个周期的点数才16个,有点少吧。这个注入频率通常怎么选取呢?论文里选的800Hz比较突然,没Get到它的逻辑。
幅值选择20%也有点突然,不是很理解。
2、论文里提到的这个“PI估算器”到底是个啥玩意,感觉不是单纯的PID啊~
最后,我感觉我的第一步就不对,按照论文注入800hz的电压,电机没有声音啊,不是说高频注入声音很大吗?

网友A:
用增量PI的算法去消除Δiq,保持跟踪.

网友:
加油  你可以的

网友B:
PI估算器其实就是PLL  说白了就是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增量PI的算法去消除Δiq,保持跟踪.

是啊,正在这样做。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一点进展了。
位置观测可以和编码器的角度保持一致。
但是不能快速转动电机,转快了,观测的角度就飞了。

楼主:
嗯,加油。你总鼓励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估算器其实就是PLL  说白了就是滤波器

可能是前面带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把延时搞的太大了,pll的跟踪频率好低,暂时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前面带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把延时搞的太大了,pll的跟踪频率好低,暂时不知道怎么办。 ...

是吧估算的角度加滤波了吗?与角度有关的滤波都要加相位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吧估算的角度加滤波了吗?与角度有关的滤波都要加相位补偿的

按照图里的那个BPF带通滤波器加了相位补偿,然后就能跟踪了,其他的没有加,那个BPF我是瞎调的,不知道应该加多少,相位是一点一点试出来的。
现在的电流环16KHz,pll环1KHz。
刚才速度也出来了,但是速度抖动很厉害,电机依然无法速度闭环,估计和你说的其他滤波器的延时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加油。你总鼓励我哈。

我做上位机你做上位机,我搞电机你搞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上位机你做上位机,我搞电机你搞电机

生活所迫。你那个角磨机玩的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上位机你做上位机,我搞电机你搞电机

发点资料呀

网友:
我试过这种,用的500Hz左右

网友:
速度快了以后,用滑膜估计,关掉高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活所迫。你那个角磨机玩的真不错。

我现在玩的是220V无刷角磨

网友:
不知道是个啥,不过我弄的速度反馈还是取的磁链观测器的速度输出值,低速的时候磁场相位是高频注入的输出,我们注入的频率好像是500hz左右,不过我载波是6k,测试下来1hz低频稳定运行,出力还是可以的,跟有编码器差不多

网友:
高频注入本质上是识别LD和LQ的电感变化率,注入的频率和电压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1、最终的电流响应曲线应当以电感为主导,2、通过ADC能采样到足够分辨率的信号。
为了满足第一条,那么电机R/L的比值就决定了注入频率的下限。
随着注入频率的增大感抗也会增大,为了能通过ADC采样到足够大的电流信号,注入的电压幅值就会相应增大,这样就会使得有效电压利用率降低,所以频率也不能太高,综合下来500-2K的注入频率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D(2023-03-14):
引用 楼主:
是啊,正在这样做。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一点进展了。
位置观测可以和编码器的角度保持一致。

楼主,正在做脉振高频注入,IQ冲入电流后速度只能达到20HZ,速度起不来,IQ目标电流给的也不小,请教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正在做脉振高频注入,IQ冲入电流后速度只能达到20HZ,速度起不来,IQ目标电流给的也不小,请教下原 ...

哥们我放弃研究这个了。老老实实加个传感器做努力做个能用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