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布线出现奇怪问题,相同网络名连接会提示短路如何解决?

楼主(2021-01-15):
如题,如下图:

这个网络都是VIN,但是为什么会提示这样的错误?

楼主:
同时能看到,网络已经连接了,但是还是有飞线提示网络未连接,这是什么问题?求来个大神:)

楼主:
布完线,现在就是提示很多线未连接和短路:

明显线已经连接起来了。这个是什么错误?

网友A:
布线用P-T,你用的是P-L
place track  和 place line

网友:
单击上面图中72处短路报错的位置short,打开PCB文件,快捷键J---L,输入报错的坐标数据,通过一个一个删除来找到问题点。记得文件先备份哦1

网友:
ad是钙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用P-T,你用的是P-L
place track  和 place line

哦,谢谢,是这个问题。不懂咋搞的,今天突然把布线这个快捷键给搞错了,搞得头大!:)

网友:
不是用ctrl+w的吗?

网友:
明显你6下面的那条线是没有网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