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苹果手机上,微信有安全的双开方式嘛?

楼主(2021-01-15):
请问:苹果手机上,微信有安全的双开方式嘛?

现在有2个帐号,需要同时在线,麻烦了~~~

往知道的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
没有
字数补丁

网友:
2部苹果手机。

网友:
非常规应有在IPHONE上就别想了,除非越狱

网友:
有人卖企业签名的,也就是重新编译过的微信,但是有可能会被封。

网友:
听说过云手机,类似于远程服务器,然后就可以在上面安装应用…没具体体验过不确定是否可行

网友:
没有,QQ 就有。

楼主:
三星的可以合法三开了。。。。应用分身2个,安全文件夹什么的,又1个。。。。

苹果怎么不跟进下呢,唉~~~

网友:
以前是iPhone 7P,现在换了iPhone 11 ,最蛋疼的就是微信不能双开

网友:
越狱再搞呗,反正我是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星的可以合法三开了。。。。应用分身2个,安全文件夹什么的,又1个。。。。

苹果怎么不跟进下呢,唉~~~ ...

三星的双开确认合法安全了?其他安卓的双开都没有敢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双开确认合法安全了?其他安卓的双开都没有敢咋用

三星实测没问题,两个微信互相不知道对方的感觉,我觉得是安全的

可惜主力还是喜欢苹果....

网友:
苹果12试过了;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星实测没问题,两个微信互相不知道对方的感觉,我觉得是安全的

可惜主力还是喜欢苹果.... ...

这是晒手机的

楼主:
这个假设不存在的~~

网友B:
这个手机用久了,屏幕中间不会出现类似折痕吗?

网友C:
两台手机不就ok了?我就是为了开2个微信才又买了一台手机,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台手机不就ok了?我就是为了开2个微信才又买了一台手机,又不贵

我手机不少,手头就好几部;但是为了数据统一,比较麻烦,很多时候,随时常带的机器,就只能一部而已,比如吃喝拉撒的时候携带的,真的就只能一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机用久了,屏幕中间不会出现类似折痕吗?

作为折叠屏,有折痕才好啊,别人一看,哇,折叠屏,哈哈~~~

没有折叠,平平整整,和几百块的安卓平板,有啥区别,辨识度不高

折痕,新的买来,都有,不能无视的;但是点亮屏幕后,影响不大,可以忽略

网友:
你的苹果RAM有多大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台手机不就ok了?我就是为了开2个微信才又买了一台手机,又不贵

壕,一个苹果要5000+吧,是不是跟买颗白菜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星实测没问题,两个微信互相不知道对方的感觉,我觉得是安全的

可惜主力还是喜欢苹果.... ...

两个微信互相不知道对方什么意思
不都是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微信互相不知道对方什么意思
不都是你么

。。。。。A微信登录了a帐号,再添加b帐号,一堆验证的;然后B微信登录了b帐号,再添加a帐号,同样一堆验证,这样的话,A微信和B微信,都是互相不知道对方存在啊,都算有互相独立性,可以算不认识对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壕,一个苹果要5000+吧,是不是跟买颗白菜似的

买个SE2,没几个钱,小巧便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