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子上dvi的第三对差分线断了一根针,居然还能用

楼主(2021-01-15):
最近又买了一个小机箱和小主板,今天二手主板到手,发现cpu座子上一根针要掉不掉,其他没什么损伤。对着lga1151的针脚图和一张主板原理图查了一下,是dvi的第三对差分线的反相端。索性拔掉了,顶多dvi用不了,改用hdmi。实际试了一下,居然dvi还能用,不过差分电平肯定打折了,眼图余量变小了。将就着用吧。接口处有并联端接,所以断掉的这一根也没有悬空,只是变0了,还是能抵御共模干扰。

网友A:
没事的,如果针还在,cpu插入时会把针全部压平(那个扳手压力超大,莫要小瞧),会接触上的,阻抗可能会由几毫欧增加到几十而已。对眼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不要想当然)。真断了图像会缺色偏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如果针还在,cpu插入时会把针全部压平(那个扳手压力超大,莫要小瞧),会接触上的,阻抗可能会由 ...

这根要断掉的针已经躺了,留里面太危险,拔掉,轻轻一碰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