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线的固定方式

楼主(2021-01-16):
有个产品要把电源线固定到机箱上面,能抗拉扯,但是购买的电源线末端没有固定的,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像图上用螺丝或者其他的方式固定在机箱上面,谢谢!

网友:
线缆防水接头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有使用过,到客户那里电源线还是有被拽出来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使用过,到客户那里电源线还是有被拽出来的情况

尺寸没选对,或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没选对,或质量不好。

谢谢!让结构去确认一下尺寸

网友B:
某宝搜索"电源线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索"电源线卡扣"

谢谢,貌似这个适用

网友:
简单,打个结

楼主:
2.5平方的线,直径10mm,不好打结

网友C:
用航空插,既能拆卸又有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航空插,既能拆卸又有强度。

你的建议不错,谢谢!

网友:
一般是与橡胶的那个尾巴粘在一起防止拽出的,或者内部有个像插排里面一样的塑料压住线。
但这通常不方便自己搞,使用楼上说的防水接头的情况下,如果线太粗不容易打结或不希望打结时,可以在机器里面那一侧,在线上扎一个尼龙扎带,用稍大一点的尺寸,扎紧把线稍微勒变形的程度,这样就实现了与打结一样的效果,一般是拽不出来的。

网友:
参考下服务器的电源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