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这种模拟点击手机电容触摸屏的装置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1-01-16):
淘宝上有不少人买这个用来给主播点赞,分机械式和非机械式的两累。好奇图中这种非机械式的是如何模拟手指按压的?

网友:
只要能改变屏幕对GND的电容量,就是自动触摸;目测有mos在切换

网友A:
这种的不了解,另外一种所谓机械式的,里边有个小的继电器,导电橡胶贴在屏幕上,使用继电器控制导电橡胶和电路gnd的通断来实现电容屏的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不了解,另外一种所谓机械式的,里边有个小的继电器,导电橡胶贴在屏幕上,使用继电器控制导电橡胶和 ...

嗯,这个比较好理解,但非机械的感觉更高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比较好理解,但非机械的感觉更高级

搜一下吃鸡外设,自动压枪、支持鼠标,支持键盘....,支持系统有一定限制,支持所有的安卓,支持IOS 13.4以下的系统,就是直接给系统发送点击的坐标。可以设置点击的屏幕坐标、点击次数、点击间隔等等参数
这个主播点赞,只是这种外设的一个子集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一下吃鸡外设,自动压枪、支持鼠标,支持键盘....,支持系统有一定限制,支持所有的安卓,支持IOS 13.4 ...

某些特殊场合只能用物理模拟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些特殊场合只能用物理模拟方法

还要增加随机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增加随机误差

阁下看来是老黑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