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上新阶梯钢网,速来体验尝鲜!内含阶梯钢网说明

楼主(2021-01-16):
为了解决同一PCB板上各类元件焊接时对锡膏量要求不同的问题,嘉立创钢网巨资购入钢片蚀刻线,试产阶梯钢网。而且阶梯钢网全部采用日本进口的304不锈钢片,钢片价格比国产钢片成本贵3倍!
嘉立创阶梯钢网尝鲜价:37x47仅售215元
                                   55x65仅售335元
             (更多规格报价可咨询嘉立创钢网客服)
阶梯钢网加工工艺复杂,对数据要求极高,包括文件数据的处理、核对菲林片、核对蚀刻尺寸误差....每一项都要十分用心的去处理,稍有偏差就可能有报废的风险。
也正因如此阶梯钢网非常适合对锡膏量控制要求高的用户。而嘉立创钢网将会把这项工艺推向更广泛的市场,让更多的客户能体验到这项工艺,欢迎广大钢网用户体验尝鲜!

阶梯钢网分局部加厚/减薄。
平常我们说的双工艺钢网,就是阶梯钢网中的一种。双工艺就是指板子同一面刷完锡膏之后还要再刷一层红胶。刷红胶时要避开前面已刷好的锡膏区域,以免锡膏粘在钢片上,所以要在对应的锡膏区域挖凹槽,减薄该处的厚度,如下图:
局部加厚,是指板上某些元件为了增加上锡量,可以将该元件焊盘区域钢片厚度加厚,上锡量自然也就多一些。其他区域的钢片厚度相对就薄一些,锡膏量也就少一些。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没做过阶梯钢网,但有需求。请问一下阶梯钢网不同厚度是由嘉立创自己根据PCB文件决定的吗?还是客户还需要提供说明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阶梯钢网,但有需求。请问一下阶梯钢网不同厚度是由嘉立创自己根据PCB文件决定的吗?还是客户还需要 ...

阶梯的厚度,需要客户提供。然后我们在加工的时候来实现客户要的这个厚度。

网友B:
没看到在那选阶梯钢网呢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自己贴点美纹纸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在那选阶梯钢网呢

系统暂时还没做好功能,您如有需要,可联系我司对应客服沟通下单。

网友:
这种还真没用过,批量生产钢网工艺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自己贴点美纹纸就搞定了。

要求不高,也不用自己娶老婆 :)

网友D:
这阶梯  能不能用两片 薄的 叠加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阶梯  能不能用两片 薄的 叠加来实现?

可以,但如何实现叠加则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E:
没用过这个,有个疑问希望懂的兄弟解个惑,凹下去的那部分(也就是刷的锡膏不需要很厚的焊盘那里)开在上面的话刮锡膏的时候怎么刮干净的?整个刮好了再针对这部分单独把凹处的锡膏刮掉?开在下面好像更不行,和电路板上的焊盘有间隙贴不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这个,有个疑问希望懂的兄弟解个惑,凹下去的那部分(也就是刷的锡膏不需要很厚的焊盘那里)开在上面 ...

应该接触PCB的面是平的,
刮锡板是 软的。

网友:
这个怎么刮锡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这个,有个疑问希望懂的兄弟解个惑,凹下去的那部分(也就是刷的锡膏不需要很厚的焊盘那里)开在上面 ...

搭车同问也是没有想明白

网友:
局部加厚,怎么刷平?好奇

网友:
也没搞懂怎么刷出台阶的,查了下网上阶梯钢网是做在上表面还是做在小表面好呢?阶梯开在上表面容易在顺刮刀方向刮不干净。开在下表面容易使PCB与钢网接触不紧密。如果阶梯位置周围没有元件或是较密元件时,开在UP 和 DOWN 都是可以的。

网友:
同样好奇这工艺怎么做的

楼主:
阶梯钢网分局部加厚和局部减薄两种。加厚或减薄区可以做在正面也可以做在反面,设置蚀刻区域会比开孔区域大,这样就能尽量的避免锡膏印刷不平的问题。
拿正面局部加厚举例:需要加厚的位置区哉比较大,但加厚开孔的位置就相对小一些(一楼发的图就是局部加厚的图),这样就能让厚的地方锡多,薄的地方尽量的避免受到不平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