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家可以打样类似图中这种的柔性PCB?

楼主(2021-01-16):
我看国内有些做穿戴设备的团队打样了这种柔性PCB然后弄在衣服里

网友A:
刚挠结合板,很多厂家都能做啊
我做板的厂家就不发出来了,太贵,一般不会有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挠结合板,很多厂家都能做啊
我做板的厂家就不发出来了,太贵,一般不会有人用 ...

确实,但是复杂产品结构可以做成一体化的(通过可折叠区域分开不同区块)。

网友:
目測不是刚挠结合板,就是普通 fpc 柔性板,mcu 區域貼了一個加厚層,稍微降低一點 mcu 區域的柔性。

网友:
应该好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挠结合板,很多厂家都能做啊
我做板的厂家就不发出来了,太贵,一般不会有人用 ...

没看到刚挠结合呀,这是纯柔性,看上去元件区域补强都没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刚挠结合呀,这是纯柔性,看上去元件区域补强都没做。

啊,是这样,我第一眼看错了

网友C:
普通的FPC加了个补强而已,某宝多得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FPC加了个补强而已,某宝多得是

这种工艺参数和刚性的一样么,能否直接投刚性的图给厂家搞柔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刚挠结合板,很多厂家都能做啊
我做板的厂家就不发出来了,太贵,一般不会有人用 ...

发出来看看能有多贵

网友:
好像见过打样5片300起,还没真正搞过

网友:
淘宝就有,经常做,还可以做阻抗,除了贵点,没别的毛病

网友:
看起来难度不是很高。有难度的应该是那种柔性PCB板还要带触点的,触点的质量一般厂家做不好
比如HP的喷墨打印机喷头 HP11 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出来看看能有多贵

工程费大几K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工艺参数和刚性的一样么,能否直接投刚性的图给厂家搞柔性的

还是有区别的,比如线可以细但是过孔做不小,多层间距很近耐压不会很高,阻焊桥很多都做不出来
补强的地方要另外画一层出图
具体可以问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区别的,比如线可以细但是过孔做不小,多层间距很近耐压不会很高,阻焊桥很多都做不出来
补强的地 ...

非常感谢,之前做了一个可穿戴用的,但是电路很简单,现在要做个复杂点的,还没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