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使用时电流一般取多少余量

楼主(2021-01-16):
准备用NCE60PD05S做个开关,这是一个双路PMOS,Id=5A,Rds=50m欧,耗散功率3W。
这个管子长时间快速频繁(1秒20次)通断电磁阀是否可行,电磁阀电压24VDC,电流0.5A。会反并二极管的。
如果通断1A的负载,能否长时间可靠使用。
看一般PLC内部,1A的MOS标的额定值只有100mA,真要取这么大的余量吗?
请高手解惑

网友:
我通断24/0.5电磁阀用的是50V/17a,反正252封装,sot23看到最大1.6a,大了只有好,价格又没多多少

网友:
如在低频工作,主要看状态变化时,是否在安全工作区。另外也要关注发热。MOSFET的电流参数是虚的。

楼主:
特意拆了标称0.5A输出的PLC,使用的是STN3NF06L,60V,4A,0.1欧
还有一家VBsemi有一个同型号,说能到7A,看1折电流使用比较靠谱。

网友:
余量主要取决于在MOS管上产生的功耗.

网友A:
快速频繁(1秒20次)通断电磁阀,电磁阀能反应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频繁(1秒20次)通断电磁阀,电磁阀能反应过来吗?

有高速阀,入门级的有mac

网友:
问题是额定电流1A的管子比额定电流0.1A的管子,价格还低,供货还方便。你怎么选?

网友:
仔细看管子的安全区,MOS用起来比较复杂,不是普通三极管那么简单对比一下参数就行。

网友:
主要看热和安全工作区吧
标称电流我个人感觉基本上可以无视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导通时电阻应该是真实的吧

楼主:
这是新洁能NCE60P12AS的SOA,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A-这点说明DC操作即长时间接通时,ID电流只能在0.1A,且Uds只能有25V的样子。
B-这点说明同上条件下,ID电流要达到1A,Uds只能有3V不到了。
那些60V,12A只是很短时间的工作值

网友:
SOA的参数参考一般是对应MOS恒流模式,做开关管时可以示波器测量下导通和关断时的vds,id的波形。

网友:
SOA安全操作区是由以下几条曲线围成的区域:
耐压限制曲线(最右边的竖线),最大电流限制曲线(最顶端的横线),功耗限制曲线(右上角的斜线。工作时间不同,功耗限制也有区别,所以有很多条功率限制曲线),内阻限制曲线(左上角Rds(ON)limit这条斜线,由MOS管导通电阻值决定)
MOS管需要安全工作,需要在这4条线围成的区域内工作才行。(当然需要注意一下这个SOA曲线的测试条件,比如是在怎么样的散热条件下测试的等。不一定所有手册会标明)

网友:
一秒20次不算啥吧, 不过电磁阀本身受得了么... 以及为啥要用PMOS? 准备怎么驱动呢

楼主:
电子的坑果然大。我在新洁能和某商城下载NCE6080K的说明书,安全区图例完全不同。请大家推荐一个能长时间可靠通断1A电流的MOS。NMOS和PMOS都要。

楼主:
上传一个现在用的电路,用的是三极管,电流1A压降1.7V,发热严重,

网友B:
主要看发热,发热和开关速度,驱动速度有关系。

网友:
空间够,用继电器吧,没有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发热,发热和开关速度,驱动速度有关系。

是的,MOS管几十毫欧的阻值,1A时也就几十毫W,发热肯定小啊。短时工作时,MOS的安全区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的坑果然大。我在新洁能和某商城下载NCE6080K的说明书,安全区图例完全不同。请大家推荐一个能长时间可 ...

这个就是我说的测试条件不同导致的。一个是无限大散热板测试条件,一个是不带散热,单单是芯片的测试条件。从Tc=25度和Ta=25度上就能看出来。Tc是管壳温度,通过外加无限大散热板,把外壳温度控制在25度时的测试结果。Ta是环境温度25度,不通过额外散热时的测试结果。
另外一个常见的散热测试条件是1平方英寸1OZ或2OZ的PCB铺铜作为散热板时的测试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说的测试条件不同导致的。一个是无限大散热板测试条件,一个是不带散热,单单是芯片的测试条件。 ...

不光散热条件不同,该测试结果的结温也不同,一个是结温175度时的,一个是结温150度时的。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是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光散热条件不同,该测试结果的结温也不同,一个是结温175度时的,一个是结温150度时的。

再仔细看,商城的说明书的电压只到30V,估计是用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新洁能NCE60P12AS的SOA,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A-这点说明DC操作即长时间接通时,ID电流只能在0.1A,且U ...

理解错误,MOSFET在可变电阻区的Vds是根据Id * Rds(on)算出来的,50mΩ内阻在1A电流时Vds = 0.05V,耗散功率50mW,通多久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传一个现在用的电路,用的是三极管,电流1A压降1.7V,发热严重,

CE反了,不热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CE反了,不热才怪。

这个电路是从某宝产品ST5-5DD抄来的,工作中用来保护PLC的输出,只是从没用到1A,还挺好用的。
现在要控制24V,0.5A的电磁阀,所以想自己做个能确保控制1A负载的PLC输出保护板,请大师推荐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从某宝产品ST5-5DD抄来的,工作中用来保护PLC的输出,只是从没用到1A,还挺好用的。
现在要控 ...

你自己选的就可以啊,才24V 1A,可选型号大把大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