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到+5V输出可调的电源,最大电流200ma.传统的dcdc或线性电源可以吗?

楼主(2021-01-16):
需要做个-5V到+5V输出可调的电源,最大电流200ma. 这种情况有没什么方案? 传统的dcdc或者线性电源能实现吗?
有经验的大侠能否提供下思路? 谢谢各位。

楼主:
旋钮连续可调

网友A:
LM1875当运放来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1875当运放来做试试

这个想法,赞!

网友:
“正负5V可调电源”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D类功放应该可以而且效率更加高。

网友:
如果不是正负全范围连续可调那种只要0-5V可调电路就行了,要负电压的话调到0然后外部把正负反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