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1个可以直接驱动RGB屏幕的超低价格MCU(5元RMB),带WIFI

楼主(2021-01-17):
XR871,Cortex M4F核,在这个IC疯狂涨价的时期某宝报价4.5~5元人民币。本身并不带LCD控制器,得GPIO+DMA模拟,不过基本有希望。便宜货就不要指望太多了。内置448kB SRAM,使用8位调色板的话理论上可以驱动800*480分辨率(4~9寸)。不过驱动这么大的屏后SRAM可能不足以再用WIFI了。480*272的16位色可能能同时用上WIFI。
外围很简单,内置PMU,外面只需要滤波电容、晶体、SPI Flash就可以了,比f1c系列方便好多。SRAM不够就得XIP了,不过Cache很大速度应该不会慢很多很多。这货的数据手册、用户手册、库文件、代码啥的都托管在github上了,这里:https://github.com/XradioTech/XR871-OLD

参数放上,github上也有:
52Pin QFN,192MHz M4F,单电源2.7V~5.5V供电,内置DC/DC和LDO,448KB SRAM,QSPI Flash接口支持XIP,一大堆硬件加密算法,2个UART,2个SPI,8个PWM,8路12位ADC,1路音频ADC,1路音频DAC,1路IIS/PCM,摄像头接口,1路红外发射1路红外接收,WIFI。

如果觉得这个还是差了点事,有升级版的XR872AT,报价高出一倍大约10元。主频高出一倍为384MHz,内置了4MB PSRAM,串口多一个,ADC少一个。理论上可以驱动1024*768*16位色。但我目前没有找到用户手册和代码之类的,只有数据手册。

网友:
还有这种神奇的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看起来很强大

网友:
这应该就是wifi芯片吧,类似ESP32

网友A:
这个便宜是因为冷门吧,如果大批量,供货可能也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便宜是因为冷门吧,如果大批量,供货可能也会有问题

全志的,小孩子的故事机大批量应用。供货不知道,我目前还没有用过,而且用作LCD控制器也不是正规用法,主要还是WIFI + 语音识别 + 音频播放。

网友B:
5元那是拆机件,tb搜下买的不多这样还不如用esp32

网友:
最近正好需要驱动86盒4寸屏的方案,4寸屏,基本都是RGB的。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元那是拆机件,tb搜下买的不多这样还不如用esp32

拆机件卖这个价?更强的XR872AT在某商城上批量价11元含税,某宝10元,用这个好了。

网友:
这个芯片看起来性价比很高

网友:
看某宝有第三方的模块卖,看来资料也不是啥问题

网友:
872的SDK在这,看起来挺全的。
https://github.com/XradioTech/xradio-skylark-sdk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件卖这个价?更强的XR872AT在某商城上批量价11元含税,某宝10元,用这个好了。 ...

我在tb搜了下就几家卖,有卖5元也有20多的看那5元的图片象拆机件

网友:
872卖的家还是很多价格也不贵,要是资料全的话大家可以来玩玩不错

网友:
4MB PSRAM, 这个真不错,

网友C:
sdk里.a的是库文件,没有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k里.a的是库文件,没有源代码?

我发的871的那个链接中,03_SDK\xr871sdk\src\这个目录下是源代码,全不全不知道,至少是有的。
12楼发的872的链接中,src目录就是源代码,同样全不全不知道。
你大概是打开错文件夹了,点进lib文件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的871的那个链接中,03_SDK\xr871sdk\src\这个目录下是源代码,全不全不知道,至少是有的。
12楼发的 ...

感谢!有部分源码,部分只有lib,应该够用了。

网友:
这种非通用芯片,感觉也不安全,折腾了一气,不是大客户,随时可能买不到,不带通知的。

网友:
几年前 小孩AI故事机 六十元内的 大部分是这个方案

网友:
esp32也不贵~

网友:
坛里玩esp32的不是很多

网友(2021-09-27):
这个时全智的芯片?工作温度多少?

网友:
有吃螃蟹的吗,弄个驱动玩玩

网友:
要是有jpg编解码就强大了

网友(2022-01-22):
怎么rgb驱动,没看到lcd,软件模拟时序,一直刷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