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摄像头距离切换的时候,为何有几秒是模糊的?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

楼主(2021-01-17):
摄像距离切换较大,如从远处突然对准几厘米距离的报纸,摄像头显示会经历一个模糊阶段。
这个阶段发生了什么?是光学变焦么?
难道普通的手机摄像头都有光学变焦功能么?
一般手机的光学变焦焦距是多大范围呢?

网友:
三星note10不会,马上会清晰。

网友A:
无穷远的物体成像位置是在镜头的焦点处。物体离物体越近,成像位置越远离焦点。所以当物距突然变化的时候,光学系统没有调整,发生了离焦,图像就会模糊
所以手机都可以调焦(调节焦面位置),让光线会聚到CMOS上,图像就又变清晰了
调节的方式一般是沿光轴方向移动光学系统中一个镜片或者直接移动CMOS

网友:
楼主似乎分不清光学变焦与对焦。
智能手机的主摄像头可以自动对焦非常普及,
但是光学变焦就近几年某些品牌手机的高配款才有,
并且效果勉强可以。

网友:
还是要强调,调焦不是改变焦距,焦距变化一般叫变倍,调焦是有范围的
镜头有个参数叫成像范围或者叫近摄距,微距镜头近摄距就很小,离物体很近也能看清。但你用普通手机拍摄很近的物体,即使调焦机构调到极限,也是一团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穷远的物体成像位置是在镜头的焦点处。物体离物体越近,成像位置越远离焦点。所以当物距突然变化的时候, ...

物距突然变化的时候,没调整的应该是摄像头信号处理模块?
不变焦的话,光学系统是不变的,只是处理光学信号的电子模块调整需要几秒,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呢

网友A:
手机上的自动调焦大多都是基于图像的自动调焦
物距变化的时候,图像变得模糊,ISP计算后发现图像模糊,然后控制电机带动镜片重新找焦点,直到图像最清晰

网友:
自行百毒 物距 像距 焦距的概念以及成像清晰时三者的关系,对焦就是去实现这个功能。
每个镜头都有个等效焦距的,光学变焦就是通过改变镜片组使这个等效焦距发生变化,结构复杂需要空间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物距突然变化的时候,没调整的应该是摄像头信号处理模块?
不变焦的话,光学系统是不变的,只是处理光学 ...

光路变了,眼睛从最近看最远都要调焦

网友:
撸主从零几年穿越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路变了,眼睛从最近看最远都要调焦

眼睛远近切换,睫状肌瘦身舒张会导致晶状体形变,实际上是光学变焦,这个过程光路是有变化的。

手机摄像头不是光学变焦,所以光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的自动调焦大多都是基于图像的自动调焦
物距变化的时候,图像变得模糊,ISP计算后发现图像模糊,然后 ...

手机摄像头内部构造自带镜片和调镜片距离的电机么?

这里有人拆解过手机摄像头么

网友:
有音圈电机的,就是个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睛远近切换,睫状肌瘦身舒张会导致晶状体形变,实际上是光学变焦,这个过程光路是有变化的。

手机摄像 ...

光路不变如何对焦?晶状体形状改变是为了改变焦距,没玩过放大镜?带过眼镜吗?光路变化包括长度变化和焦点的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摄像头内部构造自带镜片和调镜片距离的电机么?

这里有人拆解过手机摄像头么  ...

当然带电机了
现在好点的手机既能变倍、又能变焦

网友(2021-03-17):
远近是光学变焦,然后是聚焦。你所说的是聚焦过程,聚焦太慢所以就会感觉奇怪。聚焦快的就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