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了解这个电位器的封装名称?

楼主(2021-01-17):
请问谁了解这个电位器的封装名称?

如图所示:

网友A:
R121型单联音量碳膜旋转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1型单联音量碳膜旋转电位器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1型单联音量碳膜旋转电位器

这位老兄是专家!

我之前 忘记说了 这个是电子琴上面的音量旋钮。

买几个试一下!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老兄是专家!

我之前 忘记说了 这个是电子琴上面的音量旋钮。

阻值别买错了。

楼主:
拆下来看看型号!现在还没有拆下来。继续玩儿电子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