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身边的嵌入式,工控大脑PLC

楼主(2021-01-17):
1. #### **哪里用到PLC?**

   大家逛商场、坐地铁经常会乘坐自动扶梯。通常情况下,没人乘梯的时候,扶梯会以一个低速节能方式运行。有人乘梯时,会自动平稳过渡到正常速度运行。我有个同学在世界第一大自动扶梯生产商迅达,听他说里面用的控制器就是PLC。

   PLC广泛应用于钢铁、石油、化工、电力等工控领域,主要有以下原因:

   - 高可靠性。工控领域环境相对较恶劣,同时还需要稳定可靠的长时间运行,不能出错,毕竟很多时候一旦出错,那可是会造成重大损失的,不像消费电子领域,出了问题大不了重启一下。
   - 容易编程。对工程师的编程水平不需要那么高的要求,工程师可以专注在应用领域,节约开发周期。
   - 易于维护。模块化的设计,出了问题相对容易维护。

2. #### **PLC和单片机关系**

   PLC其实是电气工程师手中的MCU,当然大部分的中小型的PLC本身就是由MCU来实现的。讲到这里,会有很多小伙伴问,这俩家伙到底有什么区别?从研发的角度看,PLC是把MCU有限的资源根据一定的规范设计出来的,具体的讲,MCU的IO资源对应了PLC的输入输出,Core对应了计算能力,RAM对应了数据空间,FLASH对应了程序空间。从用户角度看,由于不同的PLC厂商都遵循了相同的规范,同时它的功能往往是其实现MCU的子集,所以学习起来比MCU更加容易。下图中间黄色部分就是MCU,PLC是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输入模块、输出模块、电源模块、编程器。

3. #### **PLC的软件实现**

   下面更多的会从软件方案角度出发来探究PLC,主要还是针对嵌入式工程师,大家感兴趣也可以自己上手去实现一个简单的PLC。

3.1 IEC61131-3

讲到PLC的软件实现,那就不得不提IEC61131-3,它是IEEE制定的用于PLC的编程系统标准,定义了以下五种编程语言:

指令表(ILD)

完整内容见附件pdf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A:
拉倒吧,电梯早就甩PLC了

网友B:
电梯行业,都嫌PLC太贵,功能还不匹配。
都用专用的控制主板。

网友:
满满的软文。

网友:
还plc,鬼扯

网友C:
我感觉PLC就是1位的单片机,指令集就是1bit单片机的指令集,例如MC14500

楼主:
你发个硬邦邦的硬文 让大家看看,别光炮轰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倒吧,电梯早就甩PLC了

我没说电梯 都用PLC 兄弟
我说的是扶梯

楼主:
大神 你也别扯没用的,请回复有实际内容的技术内容,光打嘴炮不是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PLC就是1位的单片机,指令集就是1bit单片机的指令集,例如MC14500

PLC现在都是32位的处理器了。只有第一代PLC使用的1位处理器,然后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梯行业,都嫌PLC太贵,功能还不匹配。
都用专用的控制主板。

扶梯和普通电梯 应该不是一样的 我了解的情况

网友D:
电梯里用的多的是TI的DSP,尤其是PLC,真没怎么见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梯里用的多的是TI的DSP,尤其是PLC,真没怎么见到过

赞,您说的是直梯吧。  扶梯也是这样吗?

楼主:
友好交流气氛,乐于开源共享
-- 这是阿莫论坛的标语
我发现留言的部分人真的不懂什么叫友好交流,有不同意见我支持也乐于学习和请教,但是我还是觉得 友好交流  对大家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说电梯 都用PLC 兄弟
我说的是扶梯

哥们,扶梯是电梯的一种,电梯都不用PLC更别说扶梯了

网友E:
楼主编程界面很3s啊。我移植过两个平台的软PLC,一个是KW家的,一个是3s家的。不过我更喜欢3S家的,可扩展性很强,又很灵活。不可否则,现在工业机器人基本上都是用软PLC内核开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赞,您说的是直梯吧。  扶梯也是这样吗?

是的,我修过很多直梯和扶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编程界面很3s啊。我移植过两个平台的软PLC,一个是KW家的,一个是3s家的。不过我更喜欢3S家的,可扩展 ...

就是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扶梯是电梯的一种,电梯都不用PLC更别说扶梯了

这样啊,你说的  专用的控制主板  一般都是什么方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修过很多直梯和扶梯

厉害, 国产、国外 基本都是DSP方案多 是吗

网友F:
这玩意扶梯还要啥控制器,我感觉装个变频器就结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扶梯还要啥控制器,我感觉装个变频器就结束了

是的,现在很多变频器已经集成这些功能了。

网友:
这两年PLC的功能更新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你说的  专用的控制主板  一般都是什么方案做的

现在都是用单片机做的  十年前用LPC的多  现在用stm32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扶梯还要啥控制器,我感觉装个变频器就结束了

现在的扶梯也很复杂的,还要做一个附加的经过安全认证的安全监控板双CPU做比较,国家标准越来越严格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神 你也别扯没用的,请回复有实际内容的技术内容,光打嘴炮不是本事

没技术,但我也不瞎说啊,我只听说现在都不用PLC,苏州那边电梯厂多你去打听下看看,难道现在又流行PLC

网友:
那以后可以一起交流3S的移植了。我现在遇到一个小问题,就是,以前我们做的控制器没用RETAIN区。现在设备描述文件打开了retain区后,虽然驱动也都加了相关区域的支持,但是会导致cmpapp.c里面一大堆东西运行报错。头痛中。不知道你们用没用retain区支持。哦,还有,onliechange。头痛啊。

网友:
楼主多介绍开源好用的runtime system吧,PC端编程软件有没有开源可以和开源runtime system配套使用的?多谢

网友H:
我喜欢使用
twincat2 破解版
可以x86刷机
稳定异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喜欢使用
twincat2 破解版
可以x86刷机

倍福的老古董软件用的是3S的V2.3内核,IDE超级不好用,谁用谁知道,在线调试的时候,如果IF里面条件多,你要不断往右拖进度条。堪称变态。相对而言,V3.5内核那才是真舒服,软件界面舒服,调试舒服,扩展能力也强大到可怕。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倍福的老古董软件用的是3S的V2.3内核,IDE超级不好用,谁用谁知道,在线调试的时候,如果IF里面条件多, ...

V3.5 如果能%……crack 那就太好了。。。

据说V3.5 可以运行在X64平台么?

据说一个独立的运行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用单片机做的  十年前用LPC的多  现在用stm32的多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技术,但我也不瞎说啊,我只听说现在都不用PLC,苏州那边电梯厂多你去打听下看看,难道现在又流行PLC ...

我一个朋友在苏州的迅达,他在那工作十年了,他和我说他们公司的扶梯里就是PLC,普通电梯不是

看群里也是说用什么的都有,所以不要武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个朋友在苏州的迅达,他在那工作十年了,他和我说他们公司的扶梯里就是PLC,普通电梯不是

看群里也 ...

你朋友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以前就做电梯行业,苏州迅达跟我们关系很密切,用的控制系统绝对不是PLC

网友:
见过几个电梯板子,就是单片机板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扶梯和普通电梯 应该不是一样的 我了解的情况

扶梯早就不用plc了,专用板一体机,就是有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扶梯早就不用plc了,专用板一体机,就是有变频

好的  感谢 各位大佬分享

网友J:
看过你的git代码,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有很大帮助,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H:
V3.5 如果能%……crack 那就太好了。。。

据说V3.5 可以运行在X64平台么?

我用的是ARM版本的V3.5内核。不是X86版本的。可自己裁剪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ARM版本的V3.5内核。不是X86版本的。可自己裁剪功能。

ARM版本,可以crac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ARM版本,可以crack吗?

是整套源码包,包括内核裁剪工具。

网友K:
我就是在外企电梯公司研发,我可以告诉你,国产小厂家都没有用PLC做控制的了,包括直梯和扶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就是在外企电梯公司研发,我可以告诉你,国产小厂家都没有用PLC做控制的了,包括直梯和扶梯。 ...

签名很实诚!

网友:
条件好是可以上PLC的,就拿西门子说吧,最小的PLC就不到10个IO点,可控制如自动洗车机、扶梯。。。。特点是可靠,秒维修!

网友:
感觉扶梯确实就是一个变频器就够了,不是上就是下,不调速的话,变频器都不用,直接一个倒顺开关就行了,电器故障率更低,除非哪种,没人时低速的,有人时正常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就是在外企电梯公司研发,我可以告诉你,国产小厂家都没有用PLC做控制的了,包括直梯和扶梯。 ...

赞  多谢分享  签名很真诚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过你的git代码,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有很大帮助,谢谢分享

有帮助就好 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就是在外企电梯公司研发,我可以告诉你,国产小厂家都没有用PLC做控制的了,包括直梯和扶梯。 ...

里面一般都是用MCU控制的是吧,一般用什么MCU了解不? 我看讨论区还说有DSP控制的。

网友L:
讯达现在的直梯扶梯都不是PL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一般都是用MCU控制的是吧,一般用什么MCU了解不? 我看讨论区还说有DSP控制的。

有用英特尔386的,有飞思卡尔的,日系一般都是用瑞萨之类日系单片机,国产的用stm32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讯达现在的直梯扶梯都不是PLC的

看来我那个朋友忽悠了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我那个朋友忽悠了我啊

怀疑你朋友是不是搞电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朋友是不是搞电梯的

尴尬啊。。。我写这个文章之前还特意问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