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某国产伺服已经进入1W1元时代

楼主(2021-01-17):
2KW的伺服只要1300不到,这是怎么做到的。
厂家是时代超群,有人试过吗?

网友A:
他家一直是这样吧,最便宜的750W,750块,伺服驱动里面是STM32F103VBT6不是DSP+CPLD

//另外我发现好像PWM频率都很低(不限于他家),电机像耳鸣一样的叫(有些人听不到那个声音),
听了就头痛,根本没法拿来做跟人在一起的设备。逼的我只好自己做,但这样又麻烦,谁能推荐个没有这种问题的又不太贵的伺服?

网友B:
这个的成本本身就很低的,利润还不错。 买wanwan的套装,量大的话,也不贵。

去年做自动化、机器手的大部分利润都很高。成本七八千的标准品,定价一般在3w左右。国产化把成本压的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家一直是这样吧,最便宜的750W,750块,伺服驱动里面是STM32F103VBT6不是DSP+CPLD

//另外我发现好像PWM ...

这个速度环响应能到多少HZ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家一直是这样吧,最便宜的750W,750块,伺服驱动里面是STM32F103VBT6不是DSP+CPLD

//另外我发现好像PWM ...

你还真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成本本身就很低的,利润还不错。 买wanwan的套装,量大的话,也不贵。

去年做自动化、机器手的大部 ...

想用在车床上,原来是步进,后来换成东元伺服,不知道这货比东元怎么样

网友:
杰美康的也很便宜,以前为了学伺服买了一套低压的,1000块,性能挺好的。pwm  是8khz,没什么噪音,stm32f103 + fpga。

网友:
这个价格已经有几年了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多少?

网友:
电机论斤卖了,驱动白菜价。国产伺服行业现状。咸鱼上伺服代码卖翻天,但是没几个能用,以某信的stm32方案最香,dsp的方案貌似芯片价贵难买,某川的没有fpga代码。某信的stm32方案也是仿的,据我所知正版的EP100是没流出来滴,仿制的方案没有力矩控制,bangbang的电流滞环控制方式做的,电流噪声从理论上无法抑制,但用于一般的传送带场合替代步进应该是够用了。

网友:
没搞头了。。

网友C:
伺服价格早就杀得飞起了,汇川、禾川这种大厂的400w都只要1000以下了,750w的1000出头。用料扎实,性能国内顶尖。主要大头还是编码器和电机,像图上这种肯定都是2500线的,换绝对值起码要再加200。

网友A:
买过,试了一下就放一边了,坚定了我自己做的想法,没上机用过,那种有些人听不到的耳鸣一样的噪音无法接受(7楼的8khz居然还觉得没什么噪音????)
没有批评他们的意思,毕竟那种DSP+CPLD的伺服也是一样的声音……同时我也认为STM32F103VBT6理论上可以胜任伺服驱动的工作,
我就是忍不了那种声音,变频器也有,但变频器接的电机不转的时候电机是断电的没有声音,只有转的时候才响这我也能勉强接受,
但伺服是保持在那个位置就会一直响,只要使能了不转也一直响。。。。听了那个声音我的思考延迟会增大,大脑会卡顿。

速度环什么的,我把说明书发上来你看吧,电子版与随机发来的纸质版有些区别,但我觉得是电子版更全(话说标题里面有EP100(笑))。
粗看起来,感觉就是可以配置的参数似乎比DSP+CPLD那种要少,但具体差什么我没有进行对比。
性能方面,我认为流水线上做自动化方面的东西没有问题,
用在机床上的话,我个人不太满意(可能是伺服的实现方式不同,所以缺少我个人想要的某些参数配置)但应该不至于不能使用。
电机的转矩波动没有什么川的那种好,但这是1200W和750W的对比,也不太公平。
插口是SCSI不是DB,对使用者成本方面是个劣势,但它本身又不贵,能补回来。

网友:
哪有200块的200w,我买3个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试了一下就放一边了,坚定了我自己做的想法,没上机用过,那种有些人听不到的耳鸣一样的噪音无法接 ...

这个其实就是上面说的迈信的方案做的,参数表一模一样,芯片也一样

网友D:
应该能用,因为我买过淘宝上另外一个品牌,也很便宜,已经交付客户使用3个月了,没问题。

网友:
驱动器不是他们自己的,技术联系人是一川电机,浙江的一个做驱动器的。
现在时代超群一直在推他们的机械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能用,因为我买过淘宝上另外一个品牌,也很便宜,已经交付客户使用3个月了,没问题。 ...

你买了哪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买过,试了一下就放一边了,坚定了我自己做的想法,没上机用过,那种有些人听不到的耳鸣一样的噪音无法接 ...

松下A6伺服PWM频率6KHz,但是听不到噪声(本人能听到17KHz的声音),性能傲视群雄。

伺服性能跟PWM频率没有直接联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伺服价格早就杀得飞起了,汇川、禾川这种大厂的400w都只要1000以下了,750w的1000出头。用料扎实,性能国内 ...

老兄, 国产变频器品牌  除了台达和汇川 还有那些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老兄, 国产变频器品牌  除了台达和汇川 还有那些推荐一下   谢谢 ...

大厂的其实都不错,英威腾和蓝海华腾性能最好,我实测过,但是价格偏贵。伟创、正弦也还行,价格稍微便宜些,还嫌贵就买众辰,新款用的某川的方案,也不错。只要不是性能要求极端的场合,变频器剩下的讲究的就是质量好、不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厂的其实都不错,英威腾和蓝海华腾性能最好,我实测过,但是价格偏贵。伟创、正弦也还行,价格稍微便宜 ...

变频器国产中  (这里弯弯不是国产的范畴)印象中汇川 排名第一  不知道是不是有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伺服价格早就杀得飞起了,汇川、禾川这种大厂的400w都只要1000以下了,750w的1000出头。用料扎实,性能国内 ...

能否介绍个渠道?我年前问的汇川400w都要1200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国产中  (这里弯弯不是国产的范畴)印象中汇川 排名第一  不知道是不是有误   ...

汇川量最大的,但是算法本身个人实测是不如英威腾的(MD500对比GD350),而且受限于用的DSP本身容量小,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还分开了,英威腾是包在一颗芯片里的。
台达的东西也很好,但是我们的客户都觉得台达的服务不行,有点吊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能否介绍个渠道?我年前问的汇川400w都要1200

这个帮不上忙了,我是做开发的,市场那边确实不熟,汇川的如果觉得贵可以用禾川的,国内应该是销量第二的,他们性能也很不错,用料也扎实,因为是用的磁编,所以价格比汇川的要便宜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了哪家的?

一川

网友:
国产伺服白菜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松下A6伺服PWM频率6KHz,但是听不到噪声(本人能听到17KHz的声音),性能傲视群雄。

伺服性能跟PWM频率 ...

感谢,回头我找个试下

网友H:
伺服是不是水很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伺服是不是水很深啊

转起来以现在的资料技术没什么问题,想转好,比如响应又快,低速又超稳定,越转越平滑柔顺,就没那么简单了

楼主:
840元买了一套,性能还行,我主要测试了脉冲方式下的位置模式,明天会进行1小时的整圈定位测试,如通过会发往现场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840元买了一套,性能还行,我主要测试了脉冲方式下的位置模式,明天会进行1小时的整圈定位测试,如通过会发 ...

建议测试下编码器和霍尔信号断线保护,我不看好它这部分电路的电阻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测试下编码器和霍尔信号断线保护,我不看好它这部分电路的电阻取值 ...

普通伺服有编码器警报,和编码器偏差警报,
限于条件,我只测试使用情况。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建议测试下编码器和霍尔信号断线保护,我不看好它这部分电路的电阻取值 ...

编码器都是差分信号,保护没有问题的,保护很好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编码器都是差分信号,保护没有问题的,保护很好做

这个部分的电路,国产有抄作业抄错的,为防飞车,需要实际测试,我只能说到这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老兄, 国产变频器品牌  除了台达和汇川 还有那些推荐一下   谢谢 ...

买我们公司的啊,南京ESTUN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帮不上忙了,我是做开发的,市场那边确实不熟,汇川的如果觉得贵可以用禾川的,国内应该是销量第二的 ...

禾川第二吗,我咋不知道,我们公司机器人国内厂家销量第一,用的我们的伺服,可以买我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部分的电路,国产有抄作业抄错的,为防飞车,需要实际测试,我只能说到这了 ...

好,我还买了第2套,到时候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禾川第二吗,我咋不知道,我们公司机器人国内厂家销量第一,用的我们的伺服,可以买我们的  ...

你们是新松or埃斯顿?或者要么新时达,工业机器人我不是很了解。工业机器人单价贵,但是论销量是比不上通用伺服的,通用伺服市场实在太大了,禾川今年50W+套出货应该是有的,汇川有100W+套出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买我们公司的啊,南京ESTUN

diu……回复完才看到楼上自曝了。做通用主要是价格战太狠,400w的ethercat都只要1000以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u……回复完才看到楼上自曝了。做通用主要是价格战太狠,400w的ethercat都只要1000以内了。 ...

我们的也通用啊,当然订制也非常多,现在价格拼得比较狠

网友K:
雷赛的有用过吗?

网友:
时代超群是贸易商,自己不生产,谁的给他便宜他就卖谁的。卖一波换一波。不过线上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K:
雷赛的有用过吗?

雷赛的也蛮不错的,今年应该也有十几二十万套的销量,不过今年自动化吃了口罩机的福利,正常销量不会这么猛的。

网友L:
买这样的伺服驱动器要注意了,朋友是搞非标自动化设备的,前年图便宜就买了2套这样的驱动器,配好线试机,发现刀台不动,系统,电机和线路检查遍了,没有找到原因,实在没办法了,打开盖子,一台的IGBT的 U Ⅴ W脚根本没焊,另一台主电源整流桥和电容炸毁,真不知他们质检是怎么运作的。
应了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
所以,如果真正搞产品,在采购器件时一定三思而行,不可一味贪图便宜。
你给你的质检不过关的产品开绿灯,那市场肯定为你亮红灯。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买这样的伺服驱动器要注意了,朋友是搞非标自动化设备的,前年图便宜就买了2套这样的驱动器,配好线试机, ...

焊接问题看到过,但还没遇到过漏焊和没连上的,测电流的电阻看到过漏的(2个并联其中一相缺1个)(不是前面讨论的牌子)

另外就是前面提到的信号线断线保护电路有抄错的,这个容易飞车造成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问题看到过,但还没遇到过漏焊和没连上的,测电流的电阻看到过漏的(2个并联其中一相缺1个)(不是前 ...

我过去怎么调参数,电机就是没有刹车,这才确定是驱动器问题(朋友的电工认为驱动器是全新的,不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你说的飞车应该是不受控的,设备运行更危险。

楼主:
拆解看了一下,电路板涂有三防漆,主控是STM32F103VCT6,其实运行效果还不错的,生产厂家在杭州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解看了一下,电路板涂有三防漆,主控是STM32F103VCT6,其实运行效果还不错的,生产厂家在杭州

用STM32F103做主控,这样的伺服应该有多种版本,我朋友买的是主控板和驱动板之间以及显示板和控制板是用软排线连接的(750W两套加电机加线材1440元),这版本的是用插针硬连接的,并且显示板是直接焊在控制板上的,编码器和信号插头也不一样。

网友:
STM32F103的高级定时器的6路死区互补PWM,带刹车,非常适合做电机控制,另外两路12的ADC做电路同步采样,电流环50~125us都可以实现,主频72M做一般的电机控制足够了。国内做驱动的公司都用的st的平台,另外H750出来后,绝逼是电机控制的神片,算法直接放ram里跑,只要不是特别复杂的惯量识别,参数自整定算法都可以跑的过来。

楼主:
现在了解下,禾川750W价格可以低于900,还带线,

网友M(2021-02-23):
引用 楼主:
现在了解下,禾川750W价格可以低于900,还带线,

禾川X3E吗,我问遍了400W最便宜的也要13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禾川X3E吗,我问遍了400W最便宜的也要1300啊

同规格松下也就1800

网友:
太便宜了。做烂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现在了解下,禾川750W价格可以低于900,还带线,

你好,能告知具体商家的联系方式吗?我怎么样找也要近2K才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能告知具体商家的联系方式吗?我怎么样找也要近2K才有呀

留个私信,我让人联系你

网友O:
国产伺服行业是不是没有利润了,公司现在在做伺服,根本没钱赚 ,全靠其他产品给伺服输血,老板还在做伺服发财梦,是不是该放弃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国产伺服行业是不是没有利润了,公司现在在做伺服,根本没钱赚 ,全靠其他产品给伺服输血,老板还在做伺服 ...

老铁在哪家做伺服?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国产伺服行业是不是没有利润了,公司现在在做伺服,根本没钱赚 ,全靠其他产品给伺服输血,老板还在做伺服 ...

利润还是很足的,毕竟成本很低,开发定型后又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家一直是这样吧,最便宜的750W,750块,伺服驱动里面是STM32F103VBT6不是DSP+CPLD

//另外我发现好像PWM ...

估计是在比频率低于10KHz,电流噪声又大了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O:
国产伺服行业是不是没有利润了,公司现在在做伺服,根本没钱赚 ,全靠其他产品给伺服输血,老板还在做伺服 ...

能不能赚钱全看硬件能不能做的成本又低又可靠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老铁在哪家做伺服?

厦门的一家公司

网友O: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赚钱全看硬件能不能做的成本又低又可靠

这个很矛盾,低成本用国产模块,质量就没法保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O:
这个很矛盾,低成本用国产模块,质量就没法保证了

国产也有不错的,当然,这个很考验硬件的水平了,汇川都有相当一部分量是使用的国产模块

网友:
能提供一下,哪家的伺服可靠点呢,不考虑价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O:
厦门的一家公司

yongbo?老板是技术型

网友P(2021-03-28):
引用 网友C:
汇川量最大的,但是算法本身个人实测是不如英威腾的(MD500对比GD350),而且受限于用的DSP本身容量小, ...

听你这么说很欣慰啊 GD350当年负责过几个功率段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国产也有不错的,当然,这个很考验硬件的水平了,汇川都有相当一部分量是使用的国产模块 ...

汇川伺服的主控 fpga ipm应该还没用国产的吧  这方面我们还比较激进  除了主控 其他ic包括fpga cpld基本都在测国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听你这么说很欣慰啊 GD350当年负责过几个功率段

可以的大佬,负责软件还是硬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P:
汇川伺服的主控 fpga ipm应该还没用国产的吧  这方面我们还比较激进  除了主控 其他ic包括fpga cpld基本 ...

汇川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主力款伺服660还是STM32,FPGA依旧是intel。
不过模块、单管应该都有测试国产的了,你现在做伺服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汇川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主力款伺服660还是STM32,FPGA依旧是intel。
不过模块、单管应该都有测试国产的了 ...

630是低成本方案 单管已经用国产 660 ipm之前用的st 听说出问题了  改成了三菱 估计短时间也不敢切国产 现在转做伺服了 也是对标汇川SV660 485 can ethercat profinet一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P:
630是低成本方案 单管已经用国产 660 ipm之前用的st 听说出问题了  改成了三菱 估计短时间也不敢切国产  ...

630本身配的就是磁编,他们单管应该是用的ST的,老兄还在英威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