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识别 433M 双向通讯芯片

楼主(2021-01-17):
这个 是 好特循环水泵里面的遥控器的射频芯片, 我想抓了信号后找个 esp8266 当网关转发.
但是打磨了, 求大神识别这个芯片
晶振是 16M

抓到的频谱

网友:
这是啥软件?

网友A:
1.找出和MCU连接的IO
2.通过IO识别出是直连还是reg模式
3.找一个315/433模块接收信号,抓接收输出方波信号分析码元。

网友B:
sdr可以测功率吗

网友:
SDR#...    硬件hackrf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找出和MCU连接的IO
2.通过IO识别出是直连还是reg模式
3.找一个315/433模块接收信号,抓接收输出方波信号 ...

都上16M晶振了,应该是寄存器模式的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找出和MCU连接的IO
2.通过IO识别出是直连还是reg模式
3.找一个315/433模块接收信号,抓接收输出方波信号 ...

关键是不知道什么模块呀, 难道随便一个款模块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r可以测功率吗

测不出来, 只能定性,不能定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什么模块呀, 难道随便一个款模块都可以

你标题里不是说是433了吗?
买个超外差+个超再生,一般来说便宜的芯片都在这两种方式内了。
直接看输出的方波不就可以分析了吗?
而且你是想转发,甚至都可以不用分析。逻辑分析仪抓取后依样发送即可。

网友(2021-03-27):
用sdr设备解调出来数据包内容,可以直接自己做收发机了